[MACBOOK]
15款A1466苹果系统键盘鼠标不能用,WIN可以

楼主(2019-07-28):
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无待机,拆机无进液,无明显烧坏
       拆板直接去F7140,无穷大且后级短路了(这就不啰唆了C7324短路了)烧机大法,都懂的。
更换后还是不触发,时序走起(这也不啰唆了,主要是忘了,客户来回折腾了2次,而且时间也拖了很久)问题是U7100 充电芯片坏了,更换后开机OK
         板子上回机子,上电OK,亮机了,进系统后突然触摸板冒烟了。。。。赶紧断电,拆了触摸板排线,用外置USB测试机子,其他测试正常,电池也坏了,触摸板坏了……………………
             马上给客户沟通,所有问题是主板烧坏,触摸板烧,电池坏!键盘待定!切报了价格。。。。(因为问题多,怕客户不修了,总共只报了8XX)
      你们都没想到!!客户一听这么多故障,直接叫我还原,不修了………………我好说歹说,客户就是不听一定要我还原(我这情况是一点费用都没法收的)
         而且我用我耐心不停的给客户沟通,2个星期!!客户还是一定要我还原
                       最后没办法,我只拆了主板上2个电阻,造成主板不上电……还原了!还客户了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谁知道,2个星期后客户又把机子拿过来,叫我修!!!!!!!!!
         我拆机一看,主板了螺钉都少了,线也没插上…………又被人修了!!
                 我又苦逼的把别人修的地方挨个还原,取掉的2个电阻上上去,开机了。我以为就OK了……
    我拿我自己的本本上板测试,开机按住opfion键,键盘和触摸使用正常,进苹果系统。。。。键盘触摸都不能用了,关机进WIN使用全部OK
          这什么故障。。。没遇到过啊!!

网友A:
你设置人为故障,同理人家也加了一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人为故障,同理人家也加了一刀

但WIN可以啊,使用正常,我重装苹果也一样,一进苹果安装界面就不能用了,同行动的地方,都还原了挨个对比的

网友C:
哈哈,你给人家做了一个故障,人家做了一个更狠的,主板半死不活。。。恼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给人家做了一个故障,人家做了一个更狠的,主板半死不活。。。恼火

关键是WIN为什么全正常,所有测试都OK,就苹果只要进去就不行,搞不懂了。

网友:
叫怕修这种机子

网友D:
你仔细观察下主板,是不是上家也做了故障

网友E:
说明上家比你高明。。。

网友:
触摸板问题

网友F:
这种机子回来修,应加价,别再8x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人为故障,同理人家也加了一刀

同意你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WIN可以啊,使用正常,我重装苹果也一样,一进苹果安装界面就不能用了,同行动的地方,都还原了挨个对比 ...

应该上家 技术比你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子回来修,应加价,别再8xx了

对  肯定再别处修不了过来的    要是我  必须加钱  不修拉到

网友: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修吧。我曾经遇到1466 触摸板键盘在苹果系统输入密码之前是可以。到了输密码的时候全部失灵。论坛上所有帖子都看了一边。。发现 键盘触摸板 总线 是两组 一组在输密码之前启用,到了输密码进系统的时候用的是另一组总线,虽然我没修好。。。。但是知道大概是这样,希望可以给你思路

网友:
老火,,本来维修就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观察下主板,是不是上家也做了故障

我用自己的机子,挨个对比了,上家动的地方都还原了,没搞懂的是WIN测试OK,就苹果进去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明上家比你高明。。。

他动的地方,我都还原了,触摸板排线接口阻值全部正常,关键WINDOWS全正常,难道苹果和WIN信号不是用的同一个?

网友:
我拆自己好的机子测试的,我机子触摸板肯定好的,问题还在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子回来修,应加价,别再8xx了

关键问题没给找到,其他都没问题了,客户只用苹果系统。。。。我还想叫客户只用WIN。。。

网友:
看上家有没有动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些都是客户  自己问题  加价  慢慢修  不一定是上家做手脚了

客户又不修了,直接把机子卖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没原则的客户的机子,你也修,我算是服了,换作我简直是不鸟这客户。

哎,主要生意难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