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C不开机

楼主(2019-07-28):
接客户一台组装机不开机(按开机键,ATX电源风扇没有一点反应),主板是昂达H81C。
拆机第一反应按照维修经验,换了IO芯片(IT8772E),换过之后试机,可以正常开机,屏幕显示使用正常,为了不让客户来回跑,就试机两个小时后,自动关机。再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以为是IO又坏了,所以连续更换了三个不见起色,电后决定只能按照开机时序进行维修。
1、ATX电源与主板连接完好,测量开机键:有5.23V的电压(正常,有的是5V左右,但大多数是3.3V)

2、测量CMOS电池电压,正常(有的主板CMOS电池电压低于2.5V不开机)

3、测量晶振32.768KMZ两脚电压:一端2.867V,另一端0.11V。不正常,更换晶振后再次测量还是如此,然后更换晶振两脚的谐振电容

更换两个谐振电容后,晶振两脚的电压正常(两脚必须有电压,但也要有压差,不大于0.5V)
4、接上ATX电源,按开机键开机正常,久违的主板LOGO画面也出来了,试机四个小时没有问题,至此维修结束。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A:
开机没反应直接换IO我不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没反应直接换IO我不敢啊

省点事,再说了这些IO芯片自己手里刚好有备货。

网友:
图是个好东西IO我换不了

网友:
不开机这都是直接干 IO 啦  省事    可惜手上芯片不多  只能慢慢查

网友B:
等于最后还是待机条件32.768不正常导致的不开机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于最后还是待机条件32.768不正常导致的不开机哈

IO芯片也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换了之后能够使用两个小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芯片也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换了之后能够使用两个小时呢

此机原来是进水机,前两个月在本店换过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