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9声卡代换经验

楼主(2019-07-28):
碰到一台DELL5439,无声音,顾客换过键盘,估计没装好搭铁把声卡搞坏啦,以前修过这种,拆机直奔主题,声卡芯片ALC290Q,找完料件盒都没找到这个型号,因为之前修过一台这样的,应该是定过这个机器的声卡,最后找到一个ALC3226,大小个头一样,估计上次换的是这个,就代换到机器上,开机声音来啦,就在论坛做个记录,方便大家和自己以后用到,ALC290Q和ALC3226通用

网友:
ALC290Q和ALC3226通用   谢谢

网友A:
记住了 原来声卡也是可以换不同的 是不是引脚定义都一样?  还是略有不同,  但能凑活用?  略有不同后续有没有太大影响呢 会不会影响其他电路

网友:
我也是代换试试,大小长的一样,没想到还真能用

网友:
有好多芯片都是可以代换的,我就见过不少

网友(2019-08-28):
补充一下 ALC290Q和ALC3241 也通用 同块板上试过了

网友:
型号差这么大。居然可以一起用。

网友:
有时候可能也得看看外围电路我觉着,谢楼主收藏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大家分享才是硬道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朋友

网友(2019-10-17):
引用 网友A:
记住了 原来声卡也是可以换不同的 是不是引脚定义都一样?  还是略有不同,  但能凑活用?  略有不同后续有 ...

声卡 网卡这种  同一个公司生产的,体型差不多的,大部分都是可以代换的,只不过越新的功能越好

网友(2021-01-15):
代换成功

网友(2021-10-22):
好多大小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2022-01-24):
两个型号都不一样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对比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