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100S-11IBY装不上系统或装上系统键盘触控失灵解决

楼主(2019-07-28):
1、不识别U盘启动盘
首先确认自己的U盘是否 损坏,否则更换U盘
其次确认U盘启动盘制作是否成功,而且必须是UEFI引导才行,否则重新制作成UEFI引导的U盘启动盘
再次开机长按F2,找到第二项【Configuration】-将【Secure Boot】旁边的【on】改为【Off】-然后按F10【Yes】保存退出,重启电脑就可以认到U盘启动盘了,之后选择U盘进入PE开始安装系统
或者关闭笔记本按电源开关键旁边的复位按钮,找到【BIOS MENU】回车键计入之后方法同上
2、复制完系统文件后,重启不能引导而无法安装系统
本机经测试Win10  64位用纯净版ISO系统复制完系统文件后不能引导,而改用Win10  32位ISO镜像即可解决引导问题
【安装时请注意记得勾选注入USB3.X及srs驱动,否则系统安装完成后无法使用外接键盘和鼠标,无法进行下面的工作。我们建议大家使用U盘魔术师制作U盘启动盘,制作完成后自带USB3.0的驱动。】

Win7 未经测试,请朋友们自行研究下
3、系统安装完成后,键盘和触控板失灵
【准备一个外接键盘和鼠标(一般的键盘鼠标即可)】
纯净版ISO系统安装完成后,不要用任何的第三方驱动软件安装驱动,利用本站提供的三个驱动包驱动安装即可
详情看这个帖子:http://www.iduvip.com/xitonganzhuangjiaocheng/258.html

网友:
虽然大家可能都知道,但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2019-09-27):
这东西不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