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67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9-07-28):
DELL 15-5567 不定时掉电,单用电池进系统几分钟就掉电,插上适配器则不定时掉电,板号:BAL20 LA-D801P REV:1.0 ,求此板图纸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3139-1-1.html 看看这个是不

网友:
我想问一下有图

网友:
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升级一边bios好了

网友:
先刷下bios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