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X面容进水引起重启不联机不能DFU一例

楼主(2019-07-28):
机型
              iphone X

故障
             自动恢复模式,白苹果重启,恢复模式几乎不能联机,不能进DFU

维修过程
            熟人介绍的客户。来时恢复模式,直接爱思T出来开机正常了,没有20分钟又回来了,又是恢复模式。连电脑准备刷机,发现不联机了,重启后变白苹果一直重启了,试了很多次都无法联机也无法进入DFU模式。

           报价后拆机,很干净的一修机都没拆过机。先不装面容排线,发现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反复多次测试,发现不装面容排线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而且可以联机。一装上就白苹果定屏或者白苹果重启而且无法联机。决定取下排线看看。

           取下排线发现泛感光组件和红外组件都有进水发霉。清洗泛感光组件重装后装机测试可以开机可以联机了,但是还是提示面容不可用。继续重新装了一下泛感光组件并重装红外组件。开机后测试面容ID已经恢复,测试所有功能正常。此机修复完毕。

           应该是上面的I2C总线异常引起的重启。至于不联机这个就不太搞得明白了,有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

           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
感光怎么操作下下来的

网友A:
风枪吹下来,温度别太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下来,温度别太高就行

什么风枪多少度

网友:
装下和装上分别多少度

网友:
遇到过,加焊解决!!

网友:
同问,什么风枪,多度,多少风速

网友:
用烙铁或者x分层器烫下来最好,风枪不一样温度不一样,需要先自己测试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