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0花屏

楼主(2019-07-28):
名人堂970 一共8个显存  我吧后面4个显存拆掉了也能正常显示 不过一样花屏  问下大神们 为什么拆掉4个还能正常显示  可以这样拆了来判断花屏位置吗

网友A:
核心虚焊也会花屏的,怎么都急着去干显存!金手指先打阻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虚焊也会花屏的,怎么都急着去干显存!金手指先打阻值吧!

焊过了

网友:
先打阻值,加焊不是100%   前两天我修过的,加焊了三次!最后只能植球

网友:
拆显存没法判断的,只能软件测或者一颗一颗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