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Macbook Air运行缓慢

楼主(2019-07-28):
一台Macbook Air曾经轻微进水,后拆开吹干后正常使用。最近发现运行非常缓慢,而且开机需要长按电源键才能启动。提早释放电源键会熄屏而无法正常启动。
进系统后,用hwmonitor检查,发现电流传感数据/功率数据都极不正常。

用intel power gadget检查,发现CPU内频始终在500MHz。

请问各位师傅该如何检查?

网友:
单用电池会不会反正慢?

网友:
都一样,单电池,插电用都慢。

网友:
出点钱让别人维修吧 一点都不懂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型号的笔记本本呢,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到专业维修点维修好点

网友:
主板进水了。修过一台,桥的问题

网友:
板载CPU底下脚位有水有腐蚀。用 一段时间可能会开不了了!进水的板最好超声波洗后在烤箱里烤一段时间

网友:
一个温控监测线路出问题了,导致的降频  一般tp 排线那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