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 联想v110屏蔽板载内存15277-1

楼主(2019-07-28):
一台联想v110 i5-6200板载4代内存,内存供电烧毁,RT8231短路,上管短路,测得板载4颗内存全部短路报废,拆下内存修供电,特别注意一下,搜论坛帖子说RT8231和RT8207可以代换,实测供电不同,RT8207输出1.3V左右,RT8231输出1.2V,4代供电1.2V应该不能代换。

拆下内存不出意外不过内存,刷了纯净的BIOS依旧,嫌改bios麻烦直接买了相同丝印的颗粒做了上去

结果不知是颗粒问题还是线路问题,能进bios页面无法进入系统,进PE卡屏或者蓝屏,当时都有点怀疑是不是U烧了,投入成本有点大硬着头皮改了下BIOS,耗费半天时间终于改成功

上一张亮机图,注意下就是每个牌子BIOS的内存spd偏移量不一样,不一定是定义的512,我这个是200
最后附上改好的BIOS,用的是淘宝买的亮机bios改的,大家下过来刷上去应该就能亮

网友:
改BIOS 是不是挺麻烦? 需要会编程什么吗 ?    大哥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颗粒 才4个? 一个容量才512M。。。 4个才2G ,,可能是8个颗粒吧。。 才4G 。。

网友:
单颗容量1g

网友:
zge 这个成本高 起码 20-30块钱 一个,4个 100来块钱了

网友A:
1.3和1.2可以改反馈电阻

网友:
厉害厉害高手真乃大神级别修法高超

网友:
这个方法别的机器适用吗

网友B:
好厉害 谢谢了   目前小白的我只会修改电阻来屏蔽内存   修改BIOS实在是太累了  没心思 也不想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和1.2可以改反馈电阻

对头!电压都是可调的

网友:
颗粒单买 比条子都贵,零件比车贵  大改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楼主这钱儿挣得不轻松啊,辛苦了

网友:
膜拜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
有毅力。我一般屏蔽,买内存换都不想搞,开不起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 谢谢了   目前小白的我只会修改电阻来屏蔽内存   修改BIOS实在是太累了  没心思 也不想弄

没得图纸,我也想改电阻贼省事,只能改bios

网友:
厉害啊  改bios屏蔽内存

网友:
楼主怎么不一开始就该BIOS屏蔽内存,还去买内存颗粒,这成本又高了啊!

网友(2021-09-14):
厉害高手真乃大神级别修法高超

网友(2022-01-08):
刷程序0.3不亮,我再看看

网友:
别的机器适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