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畅想8P进水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9-07-28):
机型
           畅想8P

故障
          进水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有时充电有时不充电,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维修过程
           拆机,发现多处腐蚀,挺严重的,没什么好说的,先干掉屏蔽盖吧。干完清洗一下,开机直接红灯长亮了,什么鬼,又是这个故障,以前也遇到几个没修好过。接电源开机定在38ma不动。还好鑫智造上面有图纸。打开图纸按小电流测了半天。发现C1025电压为2.0V,维修手册为0.8V.C1019无电压,由于是进水的,下面可能有腐蚀或者芯片坏了,直接拆掉电源重装发现下面并没有腐蚀。

          装完还是一样故障,又把辅助供电的小电源拆了重装,这个周边进水也比较多。拆了发现底下也没有进水的,装完还是一样故障。

          准备放弃了,想想不对呀,又没腐蚀怎么会电源坏呢,又没大电流。又去看PMU各路输出测试点和上电时序发现C1025正常就是2.1V的,C1019是摄像头2.85v供电要打开后摄像头才有的。这就对了,继续按开机时序测量了一遍所有条件都正常,但是电流就是不动。

          这,,,,,莫不是CPU或者字库虚焊了???干字库试试吧。干完字库开机0-10ma反复跳,额,CPU虚的?继续干CPU吧。拆掉CPU后也是电流0-11ma反复跳。干完CPU后开机看电流上去了,手电筒照着有显示无背光。

         继续打开最后一个屏蔽盖修背光,发现背光升压二极管腐蚀严重。输入电压有3.7v,输出只有1.5v。取下二极管测量二极管是好的,清理焊盘后装回去开机有背光了。然后开机提示温度过高xxxxx
有事出去了,回来再开机发现开机过程没有大电流,但是非常烫,锁屏后温度慢慢降下来了。不理他

           然后测试功能发现充电有电流,可以联机但是不显示充电。按维修手册一路查下去,电池脚第三脚没有阻值。查图纸通向电阻R1519,测量R1519两端都有阻值,直接飞线到电池座。测试充电正常。

          然后加焊了一下所有进水发霉的芯片,装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维修完成。

维修总结
            似乎华为的机器拆屏蔽盖很容易吹虚带胶的芯片。翘芯片时发现虚焊的芯片底下锡并没有爆锡,应该是胶容易膨胀引起虚焊。
            华为的芯片CPU或者字库少了一个或者不正常一个就会是0-10ma左右反复跳变

            图纸鑫制造上面有,就不贴了,需要的点击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93.html下载

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
进水也会导致cpu虚焊吗

网友:
高手啊···········说干就干,啥都敢干,啥都干得好,而且是一次就好···············

网友:
看来楼主手工也好  自己一直在努力学习 做CPU

网友A(2019-09-26):
应该不是进水虚了CPU吧,而是取罩子的时候吹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进水虚了CPU吧,而是取罩子的时候吹虚了吧

是的,这机子取屏蔽盖特别容易虚。我帖子里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