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更换ipad尾插 ipad air2 ipad6 更换尾插

楼主(2019-07-28):
此机是ipad air2
按开机键显示需要充电。
插上充电器,充不进电,用可调发现,有0.14A左右的电流。
是不是尾插问题?
最后经过观察,发现尾插里面有几根针看不到了。
所以确定是尾插问题。

但这个尾插更换的话,是排线焊在主板上的。
也就是说,如果换尾插排线,需要焊上去。

没换过。然后论坛搜了一下,是可以单换尾插的。
准备某宝,订两个尾插,再订一根尾插排线。
如果尾插换了不行,再换尾插排线。

后面老板说,直接到上家那里拿个(是尾插排线的)。
没有尾插头,我是直接换尾插排线吗?感觉这个难度高一点。
所以我将新的尾插排线上的尾插头拆了下来:

2.

更换成功:

更换要点:
1.尾插上两边接地的脚上的锡,用吸锡带吸干净
2.胶全都除掉
3.尾插,和排线的脚都上锡。然后都打上焊膏。

接着用风枪350度吹,就像焊芯片一样。
如果焊了不行,再加焊。

网友:
你用的啥风枪?350度有点高吧!

网友:
不容易坏的 本来里面就有一些针没有用空的

网友:
多练练就熟了,值得表扬

网友:
刀头烙铁一出溜就行

网友:
这个直接用烙铁方便吧,加低温锡,烙铁温度都不想要太高就行了。

网友:
这个就单换尾插简单一点,换排线对手工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