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宏基和神舟战神两台本

楼主(2019-07-28):
      今天送来一台acer问题被下家写的有点复杂,吓的我菊花一紧,这种问题最棘手了不好修。

      不过既然来了就要她活着回去,日麻我们是做什么的,就是为修她的。那就插电把待机都没有,连充电电流都没有。靠。果断拆机,测量待机51125芯片3和5V为0,测公共点19V几秒就变为2.5V了,日哦!测量待机芯片也是一个叼样VIN2.5V,既然热机能开,那我就从待机下手示波器上场看VIN有没有出来过,一测瞬间出来后就掉了,看来是后面把她拉低了耶!打3和5V的电感前端瞬间有方波出来2S就没了,那直接就干掉待机芯片51125,公共点正常了19V稳稳地,但是3和5V还是没有出来,条件VIN VREG3 VREG5 En由shdn#控制都正常,不用想直接干掉后继滤波电容,果断2个330互相堆叠。在通电自动上电了抓波波,插上电池试机一切正常,冷机和同时用都正常。

      第二胎 神舟战神,插电开机卡0.9,不过内存,无集显独显供电,她么的CPU供电1.76V还以为是VBOOT电压。打SMBUS有动作Pltrst也有3.3V可DRAMRST有电压无动作,刷N个bios无用,换个I74代CPU,自减内存过了集显独显都出来了,还不亮机电流卡1.37不动,换过屏一样后再打EDID无波,一看主板有个RTd2136s,这是EDP转LVDS芯片还控制背光和屏供电等,卧槽,没芯片换,手摸发烫,那就三板斧烙铁加焊一下无果,测量芯片的+3.3V_2136_A和+3.3V_2136_D无电压,往前追查到是过保险电感得来,测量发现电感不通了,果断直连,接屏再次上电1.38-1.5-1.4-1.9A亮了,该芯片也不烫了,可能BIOS不是改ME的亮机慢。能亮就行了。看来CPU电压1.76V是正常的发热量大得很,不是说8.9系列时序没有集显供电?特么神舟还有集显供电1.35v。

网友A:
ni 你这个TWS广达的 主板有点虚火,, 那个 CPU MOS 我是有点怕。。。遇见几台都是报废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i 你这个TWS广达的 主板有点虚火,, 那个 CPU MOS 我是有点怕。。。遇见几台都是报废CPU

就是啊 这CPU也挂了 不知道客户还修不修  还没报价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 这CPU也挂了 不知道客户还修不修  还没报价

你的不是说只是坏RTD2136 ? 怎么CPU也报废了,,恼火。。找个赛扬的 4代装上去, 这个便宜才几十块钱,I7 太贵了

网友:
有多少人能看懂啊,我还是太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是说只是坏RTD2136 ? 怎么CPU也报废了,,恼火。。找个赛扬的 4代装上去, 这个便宜才几十块钱,I ...

我不是写了换个cpu?

网友C:
第一个宏基,广达代工的,3
5v有问题应该也不会vin丢失的,建议多测测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宏基,广达代工的,3
5v有问题应该也不会vin丢失的,建议多测测隔离电路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D:
犹如行云流水    厉害。   宏基 待机的问题 我修过 没有引起公共点不正常   不明白

网友:
没看懂cpu咋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犹如行云流水    厉害。   宏基 待机的问题 我修过 没有引起公共点不正常   不明白

大神  实际上是待机芯片微热发烫 不正常导致公共点被拉低了

网友:
cpu咋又坏了 ....................

网友:
神舟的笔记本我都没修好过几台  基本来了就宣判死刑   南桥特别容易坏

网友:
字写的这么好  搞维修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好专业 啊,设备强,字写的也这么漂亮,下载个图纸还差两分

网友:
设备齐全,真专业

网友:
楼主是哪里人?寿县人?

网友:
杰哥 89系列没有集显供电的 你在哪量的1.35v  内存供电把

网友(2019-09-02):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