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CPU满载的时候,集显显示画面开始扭曲

楼主(2019-07-28):
G31主板CPU满载的时候,集显显示画面开始扭曲
扭曲持续10几秒后,画面彻底花屏掉了~~~
如果CPU低负载,那么一切就正常。(画面只有少许水波纹)

网友A:
不死机的话,看跟显示有关的设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死机的话,看跟显示有关的设定电阻

只是显示画面出现问题,并没有死机。
如果加装独立显卡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网纹入手,测集显电源桥纹波。

网友:
换掉了8个鼓包的6.3v 1000uf电容后 ,故障修复。
连之前的集成网卡故障都一并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