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H81MGC VER7.4 这二个电阻是多大?各位手上有没有这个板,帮我量一下。

楼主(2019-07-28):
映泰 H81MGC VER7.4 这二个电阻是多大?各位手上有没有这个板,帮我量一下。

谢谢!
腐蚀了、、

网友:
映泰的板子图纸好少啊,我有块H81MDC的看了位置跟你不一样,那里是三极管不是电阻

网友:
换差不多大就行了

网友(2019-09-08):
两个都是4.9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