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羊癫疯维修

楼主(2019-07-28):
故障是有时不显示,有时开机一会以后热机自动断电,不显示的时候0.7a 无跳变。
手压CPU座和吹桥都是无效。

像这种自动断电+有时无显示的,先修不显示问题,因为有可能是同一故障点引起,千万别搞反了维修顺序。

先思考一下问题,发热后断电,但是灰尘是吹过的了,而且时间也不固定,只能是哪里漏电了,温度高了后二极体变低导致产生保护动作。有时不显示,电流只有0.7,判断CPU没有满足寻址条件,这种电流如果没有短路元件的话,CPU供电肯定是出的了,平台复位也是要出的了,测无线网卡22脚3.3正常。但是电流直接停在0.7a没有抖动一下,正常要像JJ受到刺激哆嗦一下才对,而且拿掉散热器电流也是慢慢增加,如果CPU得到了复位,电流增加的速度是很明显的,加上CPU温度也没多高,所以直接怀疑CPU复位不正常。
经测量,CPU复位为1.7v,看电阻的接法正常应为1.05v,那就是排阻的7和8脚间漏电引起的了。烙铁拖焊一下后正常了,稳妥起见找了472排阻换,没有找到1.5k的。装机收工,掉电现象也没了。

超过阈值的复位信号太高或者太低都不行

post_deleted

网友:
这思维让小白情何以堪

网友:
厉害厉害高手在民间修法高超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写的好清晰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收藏一下学习 学习

网友:
向楼主好好学习了 思路清晰诊断快速

网友:
大神这思路,简直令人汗颜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A:
CPU复位这个信号 ,在图纸里怎么敲出来??是什么名称、请教一下

网友:
这个思路真是巧   我就想不到  膜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复位这个信号 ,在图纸里怎么敲出来??是什么名称、请教一下

CPU复位是由平台复位降压产生,所以找平台复位就可以找到了喔

网友:
这个问题我应该是修不好的,没想过CPU复位的问题

网友:
文章很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复位是由平台复位降压产生,所以找平台复位就可以找到了喔

2,3代的CPU复位是平台复位降压产生,4,5代的是桥直接发出的~

网友:
思路是不错   这个机器也有点老了

网友:
多谢分享,我一般看到平台复位有可能是想不起来CPU复位的,就算想起来也会觉得1.7的复位是正常的

网友C:
这也行,可能排阻漏电导致CPU复位提前出了

网友:
厉害  思路清晰  没想到会是472排阻的问题

网友:
一言难尽啊

网友:
换作我就当它是正常了  去搞 温控

网友:
卧槽   楼主威武    思路清晰

网友D:
电流直接停在0.7a没有抖动一下,正常要像JJ受到刺激哆嗦一下才对----------这个如果年龄太大不会有反应的,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直接停在0.7a没有抖动一下,正常要像JJ受到刺激哆嗦一下才对----------这个如果年龄太大不会有反应的,嘿嘿嘿

所以说,要保养,要运动。一天修八个小时就够了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C:
这也行,可能排阻漏电导致CPU复位提前出了

乱来,s0的上拉电压又不是s5,怎么会提前。
而且分压电路的out电压偏高只能是上拉电阻变小或者下拉电阻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