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K跑代码79不显示

楼主(2019-07-29):
手上有一块客户换下来的ASUS H61M-K主板,闲暇无事就拿出来修修,故障为跑代码79集显不显示,上独立显卡可以显示。刷过BIOS,更换过CPU,加焊过IO芯片旁边的330排阻(也更换过),故障不变,测量各个单元电压也正常,这板子二手的目前还要卖150元左右,想把他修好,不知道有人知道怎么修吗?(个人怀疑是PCH坏了)

网友A:
好弄.CPU供电那边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有出集显电压引起的 卡代码

网友(点评):
更换过集显供电的LM393后故障不变

网友B:
不出集显供电,换掉集显供电的驱动芯片看一下,八脚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弄.CPU供电那边的问题

谢谢指点,我明天吧那个芯片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出集显供电,换掉集显供电的驱动芯片看一下,八脚的芯片

谢谢回复,我换掉这个芯片试试

网友:
修好楼主发下经验哈

网友C:
华硕的维修案例 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维修案例 参考一下

这里哪里搞来的资料,这里面的维修案例很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