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2.3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9-07-29):
华硕x450cc 2.3  进水不开机。客户说有段时间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打开进水了。
先查19v正常,公共点输出正常。
Pl8100 +3VO,0v,pl8101 +5VO,5V。好嘞找到问题了。
找芯片up1589q芯片条件,发现和RT8239芯片一样,
11pin 19V正常,12pin ENldo正常14pin15pin线性3V5V正常。
pin2 ENTRIP 12.4v Pin4 ENTRIP25,2V,这就不对了。两个开启信号还不一样
查引脚定义,开启信号高过4.5V芯片输出关闭。

P_3VSUS_EN_OC_10, P_5VSUS_EN_OC_10开启受控于pq8108Pq8108 23VSUS_ON开启0V55VSUS_ON 3.3V。这个场馆高电平开启拉低ENTRIP3V开启信号都没得就没了。而pq8108开启受控于ec
It8517e,这个芯片还没有。嫌订过来麻烦,就给pq8108 2脚和5脚连起来。3v5v开启搞一起得了。
连上加电好吧连+5VO都没了。再看5Von开启也成了5.2V
看样子3V开启给5V开启也给拉低了,打值3VSUS_ON 700多不短。好吧那就割了吧。
3VSUS_ONEC端割了,ok +3VO+5VO都有了,运气还不错EC没有其他问题。在开机正常。

网友:
爆改牛逼了

网友A:
这样改会不会出现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会不会出现不稳定呢

只是把3  5v开启并一起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会出现不稳定呢.............

网友:
维修思路灵活,改后多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不错,学习了,思路清晰简单明了

网友:
厉害 厉害 华硕笔记本现在是真不好修

网友:
这样改机器稳定吗?楼主还是要多测试啊!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