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常用电表接线图大全,福利啊

楼主(2019-07-29):
单相表▼

三相电表直接表▼

过电流互感器【3X220/380V 1.5(6)A】电能表▼

三相四线电能表【3X57.7/100V 1.5(6)A】▼

三相三线电能表【3X100V 1.5(6)A】▼

三相四线制,在低压配电网中,输电线路一般采用三相四线制,其中三条线路分别代表A,B,C三相,另一条是中性线N或PEN(如果该回路电源侧的中性点接地,则中性线也称为零线(老式叫法,应慢慢避免,改称PEN,如果不接地,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性线不能称为零线)。
在进入用户的单相输电线路中,有两条线,一条我们称为相线L,另一条我们称为中线N,中线正常情况下要通过电流以构成单相线路中电流的回路。而三相系统中,三相平衡时,中性线(零线)是无电流的,故称三相四线制;在380V低压配电网中为了从380V线间电压中获得220V相间电压而设N线,有的场合也可以用来进行零序电流检测,以便进行三相供电平衡的监控。
三相四线电表接线图

三相四线怎么接?

首先你得明白什么是三相四线制供电电路:三相四线制指三相交流供电中有三根火线(U、V、W表示),一根零线(N表示)。每两条火线之间电压380V,称为线电压,任何一根火线与零线的电压为220V,称为相电压。所以,220V的灯泡不管功率多少,都应给接相电压,即一根接零线,另一根任接一根火线。
按三相交流电压380V考虑,线电压为380V,相电压为220V,则三只相同阻抗元件,先以星形接入,再以角形接入,其中Z为电机每相绕组的阻抗(三根钨丝管),应该是相电流会增大到原来的1.732(根号3)倍,线电流会增大到原来的3倍,功率也变为原来的3倍。
三相四线零线怎么接?

三相四线中,零线的作用是:
1、在三项负载不平衡的情况下,零线导通,不平衡电流流回中性点,从而使供电系统的线电压、相电压基本保持平衡;
2、当采用保护接零的电气设备绝缘破坏发生碰壳时,短路电流将通过零线构成回路,由于零线阻抗较小,所以短路电流将很大,它促使保护装置快速动作以断开电源,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3、零线还是单相220V电气设备的电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