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为什么会带电?如何搞定?

楼主(2019-07-29):
交流电源线分为零线,标志字母为"N"和火线,标志字母为"L"。与电器相连的还有地线——和大地相连的导线;
火线、零线、地线都是连接在三孔插座的导线,火线与零线之间保持呈正弦振荡式的压差。由于大地和零线电位相同,故火线与地线也保持呈正弦振荡式的压差。
当人体接触火线时,人是站在地上的,火线的电流通过人体流入大地或者零线,会发生触电事故,而接触零线则不会被电击的。把外壳能导电的用电器的外壳与地线连接,在漏电的情况下,电流会直接通过地线流入大地而不通过身体,从而避免发生触电事故。

正常情况下,零线上不应该有电。所以,一旦有电,肯定是问题的表现,具体问题分析如下:
(1)、线路上有电气设备漏电,而保护装置未动作,使零线带电。
搞定办法:停电进行检修,找出漏电的设备进行修复,并查找保护装置末动作的原因。
(2)、线路上有一相接地,电网中的总保护装置末保护,使零线带电。
搞定办法:停电后,首先用摇表对线路进行测量,看线路是否有绝缘不好的地方,测量时要注意线路中的仪表要断开。
(3)、零线断裂,在断裂处后面的电气设备中有漏电或有较大的单相负荷运行,使零线带电。
搞定办法:停电后测验零线是否断裂,断裂的进行查找并修复。
(4)、在接零电网中,有个别电气设备采取保护接地而且漏电,使零线带电。
搞定办法:分清系统是接零系统还是接地系统,亦或是接零系统中进行了重复接地。然后进行正确的安装地线。
(5)、在接零电网中,有单相电气设备采用“一火一地”即无工作零线,使零线带电。
搞定办法:安装N线,不能把PE线当成N线用。
(6)、在电网中有的电气设备绝缘电阻已有所破坏而漏电,使零线带电。
搞定办法:检查出绝缘电阻不符合规定的要求的设备,进行修理。
(7)、在变压器低压侧工作接地连接处接触不良,有较大的电阻,在三相负荷不平衡电流超过允许范围时,使零线带电。
搞定办法:接触不良不好查找,要每年或按规定的时间进行检修,不能偷懒,要按规程进行检修。
(8)、高压窜入低压,使零线带电。
搞定办法:不易查找,有时还会出大问题。最难对付的一种,对人有危险。一定要按操作规程去操作。
(9)、高压采取二线一地运行方式,其接地体与低压工作接地或重复接地体相距太近时,高压工作接地上的电压降,影响低压侧工作接地,使零线带电。
搞定办法:查出原因,按相应的规程进行敷设。
(10)、电磁感应引起零线带电。
搞定办法:做好电磁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