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S5短路导致手机无服务维修

楼主(2019-07-29):
接到一台苹果7,客户描述手机无服务。之前在别的地方扩过128G硬盘后使用经常出现无服务、正在搜索,最后变成白苹果重启,自行刷IOS 12系统后进入系统,但无法激活。

拆机测量基带电源周边供电电容,发现PP_1V0_SMPS5对地短路,一般这种情况为基带短路,拆下基带电源测量PP_1V0_SMPS5还是短路。

这其实是7代高通版主板的一个设计缺陷,也就是基带S5供电的接地点断线或者似断非断导致烧基带。

详情可以看这里哦(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2904-1-1.html)解决方法就是把S5接地点给重新接上。

装回基带电源,在C3211上借一个PP1V8_SDRAM经过一个2.2k电阻到C5701_RF,给PP_1V0_SMPS5强行上拉。

装机测试,信号出来了。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iphone7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11-1.html  iPhone7无基带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51-1.html

网友:
想问下,这种加个电阻上去拉电压的方法会有耗电大之类的问题么?而且这样做会不会用不久就坏了呢?

网友:
撑不了多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