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 AC_IN_OC#上拉电阻坏导致时开时不开维修

楼主(2019-07-29):
华硕K42JC AC_IN_OC#上拉电阻坏导致时开时不开维修

  接客户一台华硕电脑,说开机很多时候没反应,但是开机20次说不定能开一次,或者几天不开,再开也可能开机。问是不是开关或者保险丝断了。。。此处省略N字。

  拆机,看图:内存贴纸和PCB板上的标号是一样的。

  先打阻各个电感,无短路,上电发现有19V公共点电压,无待机3V5V。查能触发之前的条件,发现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EC的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AC_IN_OC#电压不稳定,从0.7V到3.3V之间(每次开机都不固定,当能开机的时候电压为低。该机器中,此信号应该为低)。图上分析原理为证:

  上电用万用表检测到PQ8909的2脚电压是1.8V,6脚位3.3V。断电打阻,发现PQ8909坏。

  从料板拆个一样的6脚双MOS管换上,AC_IN_OC#电压还是从0V到1.8V之间波动,开机的概率增大,但是有时候还是不能开机。

  于是,从图中找到了AC_IN_OC#的上拉电阻,是一个排阻上拉的,想到华硕的排阻通病,从料板换个104的排阻。在上电,每次都能成功的开机了,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正好缺这份资料,这下就能用上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原来就是排阻导致的

网友:
华硕的通病不光台机主板有,笔记本也有

网友:
华硕七八年前的机子,排阻坏老通病了

网友:
排阻坏老通病了....................

网友:
修到华硕这样的机器就高兴啊! 就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2019-09-08):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