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三相电方式及步骤

楼主(2019-07-29):
工具/原料:
1、指针式万用表
2、有三根线的交流接触器
方式/步骤:
1、我们知道家用220V交流电很危险,只要不直接接触线头是没有危险的。同样380V的工业电直接接触也是很危险的。它的50HZ的频率和380V的高电压对人体危害更大。所以必须知道它的特点和运用要点。
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徒手接触任何线头和金属部位。因为380V的电源的3根线都是火线,接触到任何一根都可以和大地构成220V的危险触电电压。所以特别注意安全用电。首先还是确认万用表表笔接触良好,并把万用表量程开关扳到交流档位置。

2、首先还是确认万用表表笔接触良好,并把万用表量程开关扳到交流档位置。根据万用表的运用原则从高档到低档的原则,待测电源1KV估计没有,就选500V档。

3、为了操作的安全,人可以站在干木板或者木凳上。这样人体和大地是绝缘的,假如你在木楼上,接触到一根火线是没有危险的,但是这时你是这根线的延长线,不能和任何其他东西,线还有大地接触的。如果接触就构成一个回路,那就是危险的。现在把万用表靠近电源,即接触器。万用表的两只表笔接触在接触器的2个金属部位,不分红黑表笔,也不分U,V,W。两线就好。

4、这时就可以从万用表的面板上看到指针向右偏转,到达在一个位置就不动了。这个值就是这两线之间的电压值。读数是这样看的,万用表的面板上的第二条弧线左端有V这个标志,说明就是电压,电压有交流和直流之分,即波线和直线。我们测的是交流电。数值就在这条弧线上。
由于我们用的是500档,刻度上是10,50,250,是以5倍来计算各档的。我们的500比50多了10倍,刚好就可以看50这条刻度线,刚好在38这个数值,所以也再多10倍就是380V。其他档位也是这样,你就能看懂和读出数值。

5、接着一根表笔不变位置,另一根笔接第三线。也可以是UV,UW,VW。

6、测量的结果都是380V。这种三相电的特点是,每两线之间都是380的相电压,也是380V的线电压。这就是三相三线制供电模式。还有一种是三相四线制,它有一根零线,它们的关系是相电压还是380V,和零线之间是220V。

7、这样就学会了怎样在万用表上读数值,也知道了三相电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