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的10种学习方式!还有变频器密码大全,值得收藏

楼主(2019-07-29):
变频器维修学习方式有很多,但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所以抓住方向很重要,为了让大家更快的掌握变频器维修知识,这里提供变频器维修的十种学习方式给大家。

1、报警参数检查法

〖例1〗某变频器有问题,无法运行并且LED显示“UV”(undervoltage的缩写),说明书中该报警为直流母线欠压。因为该型号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电源不是从直流母线取的,而是从交流输入端通过变压器单独整流出的控制电源。所以判断该报警应该是真实的。所以从电源入手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正确,滤波电容电压为0伏。由于充电电阻的短路接触器没动作,所以与整流桥无关。问题范围缩小到充电电阻,断电后用万用表检测发现是充电电阻断了。更换电阻马上就修好了。

〖例2〗有一台三垦IF11Kw的变频器用了3年多后,偶尔上电时显示“AL5”(alarm5的缩写),说明书中说处理器被干扰。经过多次观察发现是在充电电阻短路接触器动作时出现的。怀疑是接触器造成的干扰,在控制脚加上阻容滤波后果然问题不再发生了。

〖例3〗一台富士E9系列3.7千瓦变频器,在现场运行中忽然出现OC3(恒速中过流)报警停机,断电后重新上电运行出现OC1(加速中过流)报警停机。我先拆掉U、V、W到电机的导线,用万用表测量U、V、W之间电阻无穷大,空载运行,变频器没有报警,输出电压正常。可以初步断定变频器没有问题。原来是电机电缆的中部有个接头,用木版盖在地坑的分线槽中,绝缘胶布老化,工厂打扫卫生进水,造成输出短路。

〖例4〗三肯SVF303,显示“5”,说明书中“5”表示直流过压。电压值是由直流母线取样后(530V左右的直流)通过分压后再由光耦进行隔离,当电压超过一定阀值时,光耦动作,给处理器一个高电平。过压报警,我们可以看一下电阻是否变值,光耦是否有短路现象等。

由以上的事例当中不难看出,变频器的报警提示对处理问题有多么重要,提示你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向。

2、类比检查法

此法可以是自身相同回路的类比,也可以是问题板与已知好板的类比。这可以帮助维修者快速缩小检查范围。

〖例1〗三垦MF15千瓦变频器破坏,送回来修理,用户说不清具体情况。首先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R、S、T,除R、T之间有一定的阻值以外其他端子相互之间电阻无穷大,输入端子R,S,T分别对整流桥的正极或负极之间是二极管特点。为什么R、T之间与其他两组不一样哪?原来R、T断子内部有控制电源变压器,所以有一定的阻值。以上可以看出输入部分没问题。同样用万用表去检查U、V、W之间阻值,三相平衡。接下去检查输出各相对直流正负极的二极管特点时发现U对正极正反都不通,怀疑U相IGBT有问题,拆下来检查果然是IGBT坏了。驱动电路中上桥臂控制电路三组特点一致,下桥臂控制电路三组特点一致,采用对比方式检查发现Q1破坏。更换后,触发脚阻值各组一致,上电确认PWM波形正确。重新组装,上电测验修复。

〖例2〗有一台变频器,现象是面板显示正常,数字设定频率及运转正常,但是端子控制不管用。用万用表检查端子无10V电压。从开关电源入手,各组电源都正常,看来问题出在连接导线上。但是没有图纸的前提下在32根扁平电缆中找到10V真要花点时间,刚好有一台完好的22KW的在,所以就先记下22KW连接扁平电缆的各脚对地电压,然后再对比37KW的各脚对地电压,很快找到不一样。原来插槽的管脚虚焊,变频器用一段时间后氧化的作用使之彻底不导通了,重新焊好而修复。

〖例3〗有一毛纺厂的梳毛机设备,选用西门子440变频器,两台5.5KW一台7.5KW实现同步运转。其中一台5.5KW的运行两年后经常出现F0011或A0511停机。这两个报警都表示电机过载,脱开电机皮带用手盘动电机及设备,没有异常沉重的现象,将两台5.5KW拖动的电机互换,发现还是原来的变频器报警,则确定是变频器出了问题。类比法,不仅可以用在检查机器内部回路,也可以用于现场问题的判别。

3、备板置换检查法

利用备用的电路板或同型号的电路板确认问题,缩小检查范围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若是控制板出问题常常只有更换别无他法,因为大多数用户几乎不会得到原理图及布置图,从而很难作到芯片级维修。电源板及驱动板等控制板以外的电路板是可以修理的,其他章节会进一步介绍.这里主要介绍控制板的置换。

4、隔离检查法

有些问题常常难于判断发生在那个区域,采取隔离的办法就可以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较快地找出问题原因。

〖例〗维修一台英泰变频器,现象是上电后无显示,并伴有嘀--嘀的声音。凭经验可断定开关电源过载,反馈保护起作用关断开关电源输出,并且再次起振再次关断而产生的嘀—嘀声。首先去掉控制面板,上电发现依然如故,再逐个断开各组电源的二极管,最后发现风扇用的15V有问题。可是风扇并没有运转信号,不应该是风扇本身问题,看来是风扇前端的问题。最后发现15V的滤波电容特点不对,拆掉滤波电容测量,果然是老化了。换上新的电容就修复了。

5、直观检查法

就是发挥人的手、眼、耳、鼻的感知器官来寻找出问题原因。这种方式常用并且首先运用。“先外再内”的维修原则要求维修人员在遇到问题时应该先采用望、闻、问、摸的方式,由外向内逐一进行检查。有些问题采用这种直观法可以快速找到原因,否则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无从下手。利用视觉可以线路元件的连接是否松动,断线接触器触电是否烧蚀,压力是否时常,发热元件是否过热变色,电解电容是否膨胀变形,耐压元件是否有显著的击穿点。上电后闻一闻是否有焦糊的味道,用手摸发热元件是否烫手。很重要的是还要问,问用户问题发生的过程,有助于分析问题的原因,便于直接命中要害。有时问问同行也是个捷径。

〖例〗一台三垦IP55KW变频器在保修期内破坏,上电无显示。打开机器盖子,仔细的观察各个部分,发现充电电阻烧坏,接触器线圈烧断而且外壳焦糊。经过追问,原来用户电源电压低,变频器常常因为欠压停机,就专门给变频器配了一个升压器。但是用户并没有注意到在夜间电压会恢复正常,结果首先烧坏接触器然后烧坏充电电阻。由于整流桥和电解电容耐压相对较高而幸免于难。更换破坏器件修复。

6、升降温检查法

此法对于一些特殊的问题非常见效。人为地给一些温度特点较差的元件加温或降温,产生“病症”或消除“病症来查找问题原因

〖例〗有一台德力西变频器问题。用户反映该变频器经常参数初始化停机,一般重新设定参数后20分钟到30分钟问题重现。首先我认为该问题应该与温度有关,因为运行到这个时间后变频器温度会升高的。我用热风焊台加热热敏电阻,当加热到风扇启动的温度时,观察到控制面板的LED忽然掉电然后又亮起来接下来忽明忽暗的闪动,拿走热风30秒后控制板的LED不再闪动,而是正常的显示。采用隔离法拔掉所有的风扇插头,再次加温实验,问题消除。检查到风扇所有短路。看来是温度到了以后,控制板给出风扇运转信号,结果短路的风扇造成开关电源过载关闭输出,控制板快速失电而参数储存错误,造成参数复位。换掉风扇,问题搞定。

7、破坏检查法

就是采取某种手段,取消内部保护措施,模拟问题条件破坏有问题的器件。令问题的器件或区域凸现出来。首先声明这种方式要有十分的把握来控制事态的发展,也就是维修者心理要明了最严重的破坏程度是什么状态,能否接受最严重的进一步破坏,并且有控制手段,避免更严重的破坏。

〖例〗修理变频器当中,遇到一个开关电源问题的变频器,他的保护回路动作,可以断定变压器输出端有短路支路,可是静态无法测量出问题点。我们利用破坏法来找到静态无问题的器件。首先断开保护回路的反馈信号,令其失去保护功能,然后接通直流电源,要求利用调压器从0v慢慢升高直流电压,观察相关器件。发现有烟冒出,立刻关掉电源,同时利用电阻短路直流滤波电容快速放电。冒烟的是风扇电源的整流二极管,原来风扇已经短路性破坏了,而该风扇的控制开关信号一直为开状态(器件短路造成高电平开状态),只要开关电源输出正常电压,风扇就短路风扇电源,造成开关电源保护。而在静态测量时,又测不到风扇的短路状态。

8、敲击检查法

变频器是由各种电路板和模块用接插件组成,各个电路板都很多焊点,任何虚焊和接触不良都会出现问题。用绝缘的橡胶棒敲击有可疑的不良部位,如果变频器的问题消失或再现则很可能问题就出在那里。

〖例〗某厂的变频器正常运行了3年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忽然停机,而且没有任何问题信息显示,启动后会时转时停。仔细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异样,静态测量也没发现问题。上电后,敲击变频器的壳体,发现运行信号会随着敲击有变化。经检查发现外部端子FR接线端螺钉松动,而且运行信号线端没有压接U型端子,直接连接在端子上,接线处压到了导线的线皮,导致螺钉由于震动松动后,控制线导线与端子虚连。压接U型端子,重新拧紧螺钉问题排除。

9、刷洗检查法

很多特殊的问题,时有时无,若隐若现,令人无法判断和处理。这时就可以用清水或酒精清洗电路板,同时用软毛刷刷去电路板上的灰尘,锈迹,尤其注意焊点密集的地方,过孔和与0伏铜层接近的电路也要清洗干净,然后用热风吹干。往往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有助于观察法的使用。

〖例1〗某变频器问题是无显示,经过初步检测,整流部分及逆变部分完好,所以通电检察。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可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3844的启动的电压只有2v。分压电阻的阻值在线检测小很多,离线检测正常。采用洗刷法处理后,问题搞定。原来是一个电容的正极管脚焊盘与0v层的很近,残留的助焊剂使之处于半导通状态。

〖例2〗变频器被送来时,有若干不一样的报警记录。在通电测验过程中同样出现各种虚假的报警。认真清洗控制板与驱动板连接扁平电缆插座焊点后,问题搞定。

10、原理分析检查法

原理分析是问题排除的最根本方式,其他检查方式难以奏效时,可以从电路的基本原理出发,一步一步地进行检查,最终查出问题原因。运用这种方式必须对电路的原理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各个时刻各点的逻辑电平和特征参数(如电压值、波形),然后用万用表、示波器测量,并与正常情况相比较,分析判断问题原因,缩小问题范围,直至找到问题。

〖例〗送修的一台变频器同时失去充电电阻短路继电器、风扇运转、变频器状态继电器信号。经过对比试验,证实问题出在控制板。经过分析,问题可能出在锁存器上,因为这些信号都由这个芯片控制。更换后果然修复。

总的来说,问题变频器的检查要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由静态到动态,有主回路到控制回路。以下三个检查一般是必须进行的。

用万用表检测输出端子分别对直流正极和负极的二极管特点和三相平衡特点。这步可以初步断定逆变模块的好坏,从而决定是否可以空载输出。如果出现相间短路或不平衡状态,就不可以空载输出。

开盖观察,如果上面两步没有发现问题,可以打开机壳,清除灰尘,认真观察变频器内部有无破损,是否有焦黑的部件,电容是否漏液等等。

以上是变频器维修的十种学习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去学习变频器维修有助于更好的入门,进一步掌握更丰富的知识,为熟练学会变频器维修知识做好基础。

下面再给大家奉上各种变频器密码大全:

01西门子品牌

6SE70书本型变频器:设定密码打不开时,将P358和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即可。

02ABB品牌

ACS600变频器:在16.03参数中输入密码“2303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可以进入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03三菱品牌

740系列变频器:设定密码打不开时,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行。

04艾默生品牌

TD3000:设定密码打不开时,输入密码8888。

TD3300:设定密码打不开时,输入密码20028。

05安川品牌

安川G5变频器:密码就在A1-04中显示,调到此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RESET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安川G7变频器:当显示A1-04时,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05的密码设置,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到A1-04就行了。

06欧陆品牌

590变频器:万能密码是131122。

07施耐德品牌

被设置密码,在SUP菜单下找到COD进去,输入6969即可。

08富士品牌

VG5变频器: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

VG7变频器: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入。

09日立品牌

J300变频器: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10松下品牌

松下VFO变频器:按MODE三次按▲直到显示999同时按下▲和▼再按SET,就可以重新设置密码了。

11LS品牌

LG-iS5变频器:FU2-94设为240就可以看到MAK参数了。

12台达品牌

B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57522。

H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33582。

S1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575222。

A系列变频器: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所有参数。

13英威腾品牌

CHV、CHE、CHF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50112。

14三垦品牌

被设置密码,将参数CD900设为36521即可。

15汇川品牌

超级密码为18181。

16东元品牌

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P00改成08为2线制初始化,P00改成03参数即可。

17欧瑞(以前叫惠丰)品牌

超级密码是:1888。

18普传品牌

PI2000变频器:(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2)将P14设定3对处理器刷新,这时显示PI2000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19西林品牌

超级密码为6860。

20嘉信品牌

TX-4T040C型变频器:F00即用户密码设置,出厂设置为:8888。若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密码的方式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处理器上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将其短接一下后,再进入参数设置,确认8888的出厂密码后,即可修改F00以后的参数了。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