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30LM00025指示灯闪

楼主(2019-07-29):
以为是电源板电容问题,拆开电源板到驱动板19v正常,插上驱动板电压变成18.5v,测电源板电容都正常,断开灯条线,还是闪,现在不知道要买电源板还是驱动板替换,有经验的高人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把电源板的16V 1000UF 电容换了试试,就是接驱动线附近那个

网友A:
换了还是闪,不插屏线灯可控,不闪,麻烦了

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还是闪,不插屏线灯可控,不闪,麻烦了

那换电源板,。。。。

网友:
建议把几个次级输出端的电容都换掉试试,有可能是给高压板供电不足导致高压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个驱动板的供电有问题呀,最好查下反馈。不插屏线好的,有可能是驱动板什么地方虚焊导致的吧。用风枪把驱动板整个吹下,这种时好时坏的故障最难搞了。

网友:
这种电源坏的多,可调电源加19v试一下,可准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