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辨别火线、零线、地线

楼主(2019-07-29):
只要不是完全不懂电路知识的,都知道电线连接是有零线、火线、地线的,标有L的线要接入火线,标有N的线要接入零线,标有E的线要接入地线。
一般正规的电线安装都会预留三个线,我们要学会去辨别,就算不是电工职业人员,这也属于常识,下面来教大家一些辨别这三种电线的方式。
一、从颜色上去辨别:
火线(L)颜色须用红色、黄色、棕色;零线(N)颜色须用黑色、蓝色;地线(PE)颜色须用黄、绿双色线。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中间地线。

二、电笔测验:

如果在家中:通电,用电笔测,会亮的全是火线。将总开关处的零线断开,只接通火线,将家中的灯打在开的位置,用电笔测,刚才不亮,现在亮的全是零线。剩下不亮的全是地线。
三、用漏电断路器
在总线上装一漏电断路器,用一灯泡接在火线和零线或火线和地线上,如漏电断路器动作说明是地线,否则是零线。
四、用灯泡测

拿个220V的灯泡,用电笔确定火线后,分别用两条线和火线接在灯头上,从亮度上就可以分别零线和地线,亮的是零线,稍暗的是地线。
五、用万用表

将万用表置于交流档500v,手捏一表笔,另一表笔分别触接电源线,有电压高的是火线,低的是零线,电压为0的是地线。零线对地电阻小于4欧为可靠接地。用万用表置于交流档地250v测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地线的压差,两值相差在5v以下为可靠接地。
注意:
除了起保护作用的地线以外,其它的两种电线是千万不能乱接的。虽然接错了,我们的电器还是可以运用。
但是电器上面会有一个自带的开关,主要是断开火线的。如果火线和零线接反了的话,电器上面的开关断开的就不是火线而是零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电器的开关关了,其实火线还是通的,你一旦接触到的话,就会被电击,是有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