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盒里有5根线,如何区分火线和零线?老电工告诉你基本找线方式

楼主(2019-07-29):
电路发生问题时与线路可能有直接联系,因此我们进行电路问题排查时,要懂得区分火线和零线。今天,小编通过一位老电工,让他用一个案例告诉大家当线盒里有5根线时,如何区分火线和零线?
家居生活中,电路出现问题务必要请专业电工来完成。而由于电路的问题类型很多很复杂,尤其是没有明确标记的电线,那样进行问题排查更是难上加难。今天小编来给大家讲解一个实用的例子:假如暗埋线盒中存在五根线,如何区分火零线呢?
一、线盒里有5根线,如何区分火线和零线?
某家电路出问题了,电工过去接线,有一个盒子六根线就两个颜色,两人配合只用了十来分钟就把线搞定,把每根线都给你找出来。我们先找零线、火线。

如图,要用到一卷电线、一只万用表,万用表打到蜂鸣挡,红表笔跟一端电线连接,一个人拉电线的另一端到配电盒,断开电源,将电线接在空开出线的零线上。
再用万用表的黑表笔依次量接线盒出来的线。当蜂鸣器发出鸣叫声,其数字显示为.000~.003。就说明你测量到的那根线是零线。
按照这个方式再找出火线,做上记号。

至于其他的线,就按照接线盒的作用,来推算出线的走向,再测量出相应的线。
例如:这个接线盒是要控制一盏灯的,那盒子里面肯定有两根线灯线,也是同样的方式,一个人拿着线的一头,在灯头接线盒里随便找一线连接在一起,这边用万用表测量,很快就能找出这两根线来。
二、区分零线和地线的方式

1、接线标准:火线(L)颜色须用红色、黄色、绿色零线(N)颜色须用黑色、蓝色地线(PE)颜色须用黄、绿双色线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中间地
2、在总线上装一漏电断路器,用一灯泡接在火线和零线或火线和地线上,如漏电断路器动作说明是地线,否则是零线.测验时要注意安全,可能会有小火花,要有心里要准备,别吓一跳!
3、如果在家中:1、通电,用电笔测,会亮的全是火线。2、将总开关处的零线断开,只接通火线,将家中的灯打在开的位置,用电笔测,刚才不亮,现在亮的全是零线。3、剩下不亮的全是地线。最简单的,拿个220V的灯泡,用电笔确定火线后,分别用两棵线和火线接在灯头上,从亮度上就可以分别零和地.亮的是零,稍暗的是地.
4、用万用表将万用表置于交流档500v,手捏一表笔,另一表笔分别触接电源线,有电压高的是火线,低的是零线,电压为0的是地线。零线对地电阻小于4欧为可靠接地。用万用表置于交流档地250v测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地线的压差,两值相差在5v以下为可靠接地。
接错的后果一、因为是交流电,所以火和零互换对电器没什么影响。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主要是维修时用。最好还是别换。
三、零线与地线接反的后果?
危害一:
我们的漏电保护开关的原理是测验零线和火线的电流差,如果I火线=I零线说明没有漏电,如果I火线>I零线说明漏电。你将地接当作零线接的话I零=O远远低于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值会跳闸,如果不跳说明你们的漏电保护器是劣质产品或者配电箱里面没有按照要求安装保护器。
危害二:
我们的接地线是设备的外壳接地,如果将地线当作零线当地线断掉的时候我们的设备不能运转,而却外壳还会出现触电事故。
准备好一个普通的插座和一个万用表,另外用杯子或碗取一些自来水备用。首先将万用表调至交流电压档750伏的档位。
然后需要找出其中一个插孔中的火线(也叫相线)。用表笔测量单个插座中的任意两个插孔,测量结果为234伏,说明两个插孔中有一个为火线。红色表笔不动,再用黑色表笔测量剩下的一个插孔,测量结果仍为234伏。这说明红表笔所接插孔为火线。剩余两个插孔用万用表测量之间的电压为0伏。这时还不能确定这两个孔哪个为地线,哪个为零线。注意:正规接线方式为左零右火。
区分零线和地线之前,先把万用表调至交流电压20伏档位。将黑色表笔插进未确定的两个插孔的其中一个,将红色表笔放入容器的水中。
这时读取测量值:0.29伏。将黑色表笔插进未确定的两个插孔的另外一个,将红色表笔放入容器的水中。这时读取测量值:0.08伏。通过比较两次数值得出结论:测量0.29伏(电压较大)时黑色表笔所在孔为零线,0.08(电压较小)伏时黑色表笔所在孔为地线。

以上这种区分零线与火线的方式大家掌握了吗,当然,以上方式大家假如没有把握还是找专业电工来帮你搞定,毕竟水电无情,发生触电危险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你的这份说明如果做成视频该有多好!我一看文字就头大:jing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