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被加密了怎么办?(强烈建议收藏)

楼主(2019-07-29):
为了防止其参数被随意修改,很多人都会设定一个密码,但是问题来了,由于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成功以后一般不会经常修改,时间长了,密码就忘记了,或者原来的技术人员离职了,工厂又来了新的电气技术人员接手。一旦工厂的工艺条件改变了,需要修改变频器的控制参数,这时候密码就成了拦路虎,把着门不让你进去修改,怎么办呢?

西门子品牌

6SE70书本型变频器:设定密码打不开时,将P358和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即可。

ABB品牌

ACS600变频器:在16.03参数中输入密码“2303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可以进入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三菱品牌

740系列变频器:设定密码打不开时,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行。

艾默生品牌

TD3000:设定密码打不开时,输入密码8888

安川品牌

安川G5变频器:密码就在A1-04中显示,调到此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RESET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安川G7变频器:当显示A1-04时,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05的密码设置,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到A1-04就行了。

欧陆品牌

590变频器:万能密码是131122

施耐德品牌

被设置的密码,在SUP菜单下找到COD进去,输入6969即可。

富士品牌

VG5变频器: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

VG7变频器: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入。

日立品牌

J300变频器: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C6参数设为“7”。

松下品牌

松下VFO变频器:按MODE三次

按▲直到显示999同时按下▲和▼再按SET,就可以重新设置密码了。

LS品牌

LG-iS5变频器:FU2-94设为240就可以看到MAK参数了。

台达品牌

B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57522

H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33582

S1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575222

A系列变频器: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所有参数。

英威腾品牌

CHV、CHE、CHF系列变频器:超级密码是50112

三垦品牌

被设置密码,将参数CD900设为36521即可。

汇川品牌

超级密码为18181

东元品牌

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P00改成08为2线制初始化,P00改成03参数即可。

欧瑞(以前叫惠丰)品牌

超级密码是:1888

普传品牌

PI2000变频器:(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2)将P14设定3对处理器刷新,这时显示PI2000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西林品牌

超级密码为6860

嘉信品牌

TX-4T040C型变频器:F00即用户密码设置,出厂设置为:8888。若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密码的方式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处理器上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将其短接一下后,再进入参数设置,确认8888的出厂密码后,即可修改F00以后的参数了

网友(2019-08-31):
这个资料真的很有用。收藏了谢谢

网友:
这个利害了,这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