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无基带维修

楼主(2019-07-29):
iPhone X无基带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无基带

维修过程:拿到机器拆开发现主板已经被上家分过层维修过了。

  拿到机器可调电源测试发现机器漏电300MA不开机,将主板上下层分下,发现上家贴合时连锡了处理完连锡的地方单板上测试架开机正常进系统查看关于本机没有基带解调器固件,确认故障后开始维修。上家已经换过基代电源了,重新换个测试故障依旧。

  测量基带S1到S5的对地值发现S1对地阻值偏低了只有100多。

  S1供电由基带电源输出经电感L304_E给基带供电,怀疑基带被上家换基带电源时吹爆锡了,直接重植基带。

  维修结果:用测试架测试无基带故障修复,将主板上下层贴和回去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修手机手工很重要呀!

网友:
应该将S1的正常值也带写上,让自习新手看到有对比了

网友:
s1脚的正常值范围是多少?求解!!

网友:
这个机子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原来就是没有基带,原因是基带电源坏,上家更换了电源后,因为把基带吹爆了,所以电源换好了还是没基带?然后上家就以为这机子是基带坏,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