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4G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7-29):
                          昨天顾客送来一台 ACER  Aspire E5-474G 。顾客表述,此机不知为何,被主人打入冷宫二个星期,后主人有点怀念起他来了,就拿来盘它,插电电充不进,机也开不了。无任何显示。今天上午顾客探问爱机如何这般,那般。于是就加快步伐,找到他的爱机。插上维修电源,电流显示如图:

板子的美容:

没有反应,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就先查一下3V 与 5V 出来没有。结果一查没有。因为公共点都没有出来。那是不会3V 与5V 的。我对照了电路图

PQ304的S极上面没有19V电压。我打了一下对地电阻为零。看来这是一起公共点短路的故障。这似乎是那么的熟悉。往向天空,蓝天碧云,朵朵飘逸延伸到天边望不到头。就在我游离之际。我想到一个方法。我从PQ303 的D极接了一条线接到一个按键开关挎到PQ304的S 极。把电源调节到1.0V .电流为0.5A 左右用我的左手。具体的说是我的左手食指。充当着一个温度传感器,把整个电路板的敏感区的元件都摸了一片。摸了良久,没有感觉到那里温度异常。唉,这要是一个美女那早就有感觉了。可惜只能是遗憾。是又单身了的原因吧,突然一种不知明状的感觉涌向心头,莫明的忧伤。接着我把电压调节到1.5V .这时候电流上升到0.8A .  CPU 与独显芯片没有异常。 这是大幸。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结果在一步步向我临近。这是我的感觉。这种感觉异常突出。我的食指被烫了。我这种不怕痛的精神。是可怜的但又是可爱的,亦是可悲的也是正常的。人生就是如此美妙。他能让你尝到很多的感觉。
如图:

那个红圈内的电容阵亡了。我会怀念它的存在,这个可怜的家伙,以然完成了它的使命。他成就了我,找到了它的存在。感谢它的存在。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消息。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阿门。

H55
牛逼。。文采好。赞一个

网友:
汝为何如此优秀

网友:
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A:
汝之秀,秀外慧中

网友:
腰间盘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汝之秀,秀外慧中

公之言不敢当,小子不才,吾非小女子也。诚然,我仍感谢公之言哉。

网友:
你来大咖,我搞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烧个鸡说得那么浮夸,我也是服了,你可以往小说家发展

网友:
看小说一般。。。

网友:
今天的分用完了,不然也给楼主加满分,这大短的帖子写得太帅了

网友:
这烧鸡的味道果然不一样,看着很一般,毫无食欲,来一口,嗯真香

网友:
楼主摸女人比摸板子有感觉哈

网友:
烧鸡大法烧的一手好机器

网友:
烧鸡还是炖鸡,一个大短路被你说的神魂颠倒

网友:
一个大短路也写得这么好

网友:
也许是个通病啊 收藏一下

网友:
烧个鸡说得那么浮夸..............

网友:
修机子就修机子  楼主废话有点多了

网友:
短路骚鸡大法

网友:
客户这么变态?把自己的自拍和别人合成一张。可能是意淫吧!哈哈。

网友:
如此精妙的文字为维修增点乐趣

网友:
不容易的事,修一回要烫一回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分析不错, 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楼主好文采啊!把修机器的过程写的这么有趣啊!技术也很牛逼啊!

网友(2019-09-06):
楼主的技术厉害,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B:
这个位置的电容很容易被击穿,原因是串入了电感,我们知道开关管截止时电感上的电压瞬间会变为左低右高,而这个右高加上原来的19v,会瞬间形成高电压尖峰,这个尖峰当然会高于19v,电容会吸收这个尖峰,代价是电容两端电压瞬间升高,耐压稍差一点的电容迟早会被击穿损坏。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除了换电容以外,还要短路电感,以绝后患。联想有款机器b50-30就是这个电容常击穿,形成了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的电容很容易被击穿,原因是串入了电感,我们知道开关管截止时电感上的电压瞬间会变为左低右高,而 ...

电子基础技术精通。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19V呢一下子就能摸出感觉来了

网友:
你不去写小说浪费了 ,一个眼都能看到的问题给你说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