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行云流水修苹果A166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9-07-29):
   苹果MacBook Air A1466 不开机
   板号 820-00165-A
   收到机器按开关没反应,拆出主板接电源电流到0.082不动

测各大电感除了CPU供电没有其他电压都正常,测各电感阻值都正常,测量CPU供电芯片开启CPU_VR_EN 0v

根据时序和经验先测ALL_SYS_PWRGD正不正常,测量发现0v不正常

查为什么没出ALL_SYS_PWRGD看图纸

对应的电压都正常暂时忽略

测Q8150 6脚3.3v

不正常  此处高电平会拉低ALL_SYS_PWRGD问题出在这里 6脚要想低电平 1,5,7脚必须都是高电平 来拉低6脚 继续测量1脚0.7

正常 测7脚0.1

不正常 再测5脚1.1v正常

问题出在7脚

7脚对应的电压是PP3V3_S0测量才0.5v

PP3V3_S0来自U8030

测芯片旁边电容PP3V3_S5 3.3v正常

测量P3V3S0_EN 3.3v正常

u8030芯片换掉 接电源电流跑0.5-06跳变正常 装机测试维修完成

网友:
有料版就好办 没有的话 拆配件都没有

网友:
哈哈。这个又可以收400元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思路清晰,行云流水!

网友:
U8030直接短接输出可以吗

网友:
很详细 适合还没有思路的朋友

网友:
楼主真的是高手啊

网友:
很顺利的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这思路,这分析的透彻

网友:
小白贴,通俗易懂,弄那么多图,这个营销很给力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修起机器来可是直接秒杀啊!

网友(2019-09-04):
关键就在CPU_VR_EN 0v 就直接去测ALL_SYS_PWRG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