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c205

楼主(2019-07-29):
一体机c205机器花屏  是集显的机器  bios刷过了   屏幕排除了   屏线也换了  还是一样    cpu也加焊了   还会    花屏是屏幕绿点一样

网友:
集显机器,内存有问题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机器 ,就是显存坏掉了

网友A:
集显的机器花屏的同时死机是内存的问题   单花屏不死机cpu的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的机器花屏的同时死机是内存的问题   单花屏不死机cpu的面大

的确CPU的原因大,换内存排除下

网友:
看看是谁发出的LVDS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