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5050 h81h3-lm v1.0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楼主(2019-07-29):
同行的机器,联想D5050  h81h3-lm v1.0
按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然后继续循环
拆下主板,再次触发,竟然OK了
放置5分钟,故障依旧
继续触发,测量瞬时电压,发现+V_1P5_PCH电压没有

看到论坛有人找了芯片替换

一时间找不到芯片,直接把内存1.5V电压拉过去

OK,电脑正常开机了,多次测试没问题

最后贴上护舒宝

备份BIOS,和图纸分享一下

备份BIOS

网友:
有时候 0.8的电也用1.05 拉

网友A:
上次修了一个华硕的H81的也是这样子转转停停的,H61多是内存不过,H81是不小信号没有通,导到的,一般都是三个脚的小管子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了一个华硕的H81的也是这样子转转停停的,H61多是内存不过,H81是不小信号没有通,导到的,一般都是 ...

H61很多无CPU供电都是供电IC周围的电阻变质,引起电阻设定或者VDD VDDA不正常,缺供电风扇一转一停,这次H81也是少供电!这个1.5V的供电很简陋,IC不太带的动,感觉!

网友:
护舒宝是什么,电工胶带,还是笔记本上的绝缘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