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V9 正常使用不开机故障维修经验 以及高清主板图片

楼主(2019-07-29):
华为荣耀V9故障不开机,机器接手,已经被别人拆过,还好主板没有动过,估计上家应该是价格问题没有修他,这机器也报不了什么高价,店里接下来了,就随便看看研究下,当做一种提升吧!以前修笔记本 苹果手机比较多这个第一修,应该维修的方法大同小异,上网搜索下,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没有没有相关的维修案例,那就只能慢慢的去分析了,   首先拆机,查看主板没有什么变形,维修过痕迹,测量主板电池座,主供电对地阻抗300多 正常,加上5位数显电流表4v 测试电流 待机0.00010,触发电流到0.00550左右自动回零重复起跳,接着排除外配 单板测试故障依旧,按照习惯有以下故障猜想。
   1,以前修苹果手机类似故障,都是I2C 总线问题引起,通常在与总线相关的IC 引起 比如显示IC .亮度调节IC 。
   2.  主板外观检查,拆下主板固定铁片罩子 ,看看里面IC,有没有异常的,通常部件受热变黄,或者进水腐蚀 ,主板防水标有没有变红。
   3,扫地雷,测量主板上的电感或者电容对地阻抗 有没有明显偏低。
带着这几个猜想,果然发现了,引起故障的元凶,拆开主板固定铁片罩子 发现里面有个电感变黄,在看旁边有个IC TPS 65132B0 上网查看是与显示有关IC 那么总线有关系的部件确实存在,随便测量了旁边电容,发现了,对地阻抗偏低0欧姆 ,那么习惯行的采用加电烧,烧鸡大法,为了安全起见,电压调到1v电流调到5A ,由于电容两端对地都是0欧姆不是很清楚到底是哪个地线,也没有图纸,所以只能用看电流的方案,分别测试两端,看那端电流最高,那端就是地线,反之就是供电脚位,找到了,供电部分,直接加电用手摸,摸到有处发热异常,用松香大法找到,故障位置,发现CPU旁边而且还打满黑胶的一个大电容短路,去掉故障排除。此电容所处的位置有点尴尬,个人猜想,应该是现在天气比较热,在加上此电容又是在CPU旁边,而且还打满黑胶,多从原因导致烧坏,至于此电容的作用,由于没有这款机器的图纸,只能分析一个大概的存在功能,首先排除法,第一绝对不是,待机有关的滤波电容,如果是,那么加电绝对短路,那么剩下的,与显示有关联的,只有,第一滤波升压输出端,电容,因为电感有变黄色高热引起发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第二就是 IC自举部分电容,能力有限,表达不是很清楚,写的不足之处,敬请谅解,希望各位朋友,发表经验共同探讨学习。

网友:
正常自举升压电容不是不能去掉?拆的应该是滤波电容吧

网友:
我们鑫智造有图纸啊……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只能说膜拜大神了,这种故障我都是无能为力了的············

网友:
最后呢 是拆了不管它 还是补了个回去?

网友:
确实很好的解决办法,虽然我不懂,我只是来换积分的

网友:
滤波的吧,估计是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2019-09-14):
老哥最后怎么解决?我遇到两个了都是这个,短路,。我都是直接拆了没发现别的问题,难道要补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