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75 d3 循环重启维修已找到原因需要换磁珠

楼主(2019-07-29):
一块技嘉P75d3的板子循环重启维修  诊断卡只显示一下00便自动断电重启,复位灯不亮,只有frame 和CLK灯亮,图纸只有Z77P D3但是大部分元件差不多,布局也差不多自己不太懂电路,但是误打误撞发现问题的地方,为PLL锁相环中的磁珠(元件符号 FB)出现问题,使用镊子短接磁珠可以开机跑码,否则循环重启,想问问大家这个磁珠需要买什么型号的? 本人焊接能力有限,有线网卡的 LL1 元件被我拆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元件,需要买什么型号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根据楼主的电路图,磁珠标注的是 0/4,表示 0欧姆,0402尺寸;

网友(点评):
那FB3就是一电阻了? 怎么不用R表示呢

网友(点评):
磁珠和电阻不一样的,磁珠的电阻率和频率相关会变化的,可以这么认为 0欧姆 @ 某个频率,这个电阻值是针对某个特定频率的典型值,频率变化后,磁珠的电阻也变了。具体的我没深入研究过。

网友A:
电感标注的 4.7uH/0.8A/3225/S,表示:4.7uH(亨),0.8A 额定电流,3225的尺寸标注法和上面的0402不一样,单位是毫米,长 3.2mm,宽2.5mm;换算成英寸:长0.126",宽0.098",就是 1210 尺寸规格的

网友:
磁珠?我一下没反应过来,原来是电感啊!

网友(点评):
磁珠电感和0欧姆电阻,这个百度下有比较详细的分析文章,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好久看不懂了,我也试了一台白黑屏的,都没有思路

网友:
一跎锡搭上试下,维修没有这么多讲究的。

网友:
不用买,一坨锡连起来试试

网友:
用焊锡连接2引脚就行了。电感可以看成一根导线,这就是为什么短接两个引脚会跑码。另外你直接说磁珠我反应不过来是什么东西。

网友:
可能我查错了  或许叫反馈电阻    0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标注的 4.7uH/0.8A/3225/S,表示:4.7uH(亨),0.8A 额定电流,3225的尺寸标注法和上面的0402不一样, ...

多谢指导   多谢多谢

网友B:
最好不要用锡直连,找个差不多的贴片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锡直连,找个差不多的贴片电感。

买的0欧磁珠

网友:
0欧磁珠与0欧电阻是不是都行?

网友:
0欧保险0欧保险

网友:
7块钱买了200个磁珠  8块钱买了100个三极管100个mos管  SOT23   电感比较贵7块5才5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