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开机电流将0.9安左右不开机,CPU发热

楼主(2019-07-30):
15年自己花了7788在官网买的1286P出现通病出现后拿去修,飞线后当时能用几分钟后屏幕不停的乱跳不受控制。然后就被忽悠手机留在那里,当天晚上电话要走ID密码后我就觉得有猫腻了,完了各种忽悠说我屏幕坏了等等偷偷把板子给我换了,后来被发现后要回原来的坏板一直放到现在,今天拿出来单板开机电流接近1A不开机,CPU发烫,熏松香后发热点在A8的8字正上方,请有经验的高手判断下CPU上层还是下层问题如果坚持维修给一个救活U的思路

网友:
测量一下CPU供电阻值

网友A:
电流跳变正常吗 还是触发直接就上0.9A了

网友:
怎样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跳变正常吗 还是触发直接就上0.9A了

电压4.2V电流1.5A,触发电流1.0几A闪一下马上恒定0.96A然后CPU上“A8”8上方一个地方的松香就开始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4.2V电流1.5A,触发电流1.0几A闪一下马上恒定0.96A然后CPU上“A8”8上方一个地方的松香就开始融化了

这个板子是这样的,当初触摸失灵闪白条拿去修。飞线完了以后由于是熟人介绍问了下一百五直接给了完了走到停车场(也就一分钟不到)拿出手机想打个电话发现屏幕失灵并且自己乱划乱跳,结果返回去以后再次打开手机拆下触摸IC后检查飞线好像没问题后他重装了一下触摸IC然后好像不开机了后说当天弄不好了得把手机留下修,当天晚上打来电话忽悠我说修好了屏幕总成坏掉了给我换了一个屏幕总成,还装莫作样问我要原装的还是XX原装的贵一点但是没新的。。说重新刷机锁住了还要走ID密码,其实找了破板子给我换上了然后忽悠我说修好了,屏幕总成坏掉了给我换了一个屏幕总成,但是板子可能以前因为屏幕有问题指纹坏掉了让我先试用一下有什么问题再找他,又付了350元拿回来以后我发现没指纹,仔细看了下指纹按键也旧的出奇发现不是原先按键了,当初不懂就怀疑他把按键给我换了,后来才知道查串号发现串号变了以后才怀疑主板给我换了。(因为是亲戚介绍,是亲戚朋友的侄子帮维修的,于是就让亲戚帮问他的朋友,问过之后才知道板子修坏了以后买了个旧板子给我换上了。)后来那维修店里的老板不知道已经事情露馅还死不承认,说我CPU套件坏了以后帮我更换了CPU套件所以串码变了,完了让我先试用一下完了告诉我价位,一步一步的忽悠钱这回知道确实是被忽悠了以后去找要板子和之前付的钱,那小子这回总算是讲实话了,说第一次修的时候板子可能其它地方有问题完了可能烧掉了,退了350元完了我之前的板子还有点不想还给我,说我拿去没用,说这板子CPU没动他们留着还可以卖个两三百块钱,我坚持拿走板子,还嘱咐我别让别人动CPU动了以后两三百也卖不了勒拿走时候看着上面硬盘比较久,他解释说我之前的硬盘取下扩容到给我买的板子上了,随便给我焊上了一个16G的硬盘。。。回到家以后那小子心里可能也挺憋屈。。毕竟只拿到刚开始的150修触摸得钱,给我买旧板子赔了几百块钱我比较仁慈又转了100红包安慰那傻X.前几天买了热风太和电源后又拿出之前的板子想自己弄个清楚发现当初拿回的修坏的板子上少了U2402副触摸、U0900音频芯片、U1602和U1580背光电源这四个东西看着像是风枪吹下的还有三个小电容像是自己炸掉的分别是C1243在硬盘左上角还有两个在CPU右下角C1293和C1299!目前发现掉的就这些了,昨晚上刚我自己又把SIM卡座和卡座下面的正反两面的屏蔽罩拿掉了,想看看基带CPU和码片有没有被偷走,打开以后看着不像动过的痕迹。现在就想大神们指教看能不能救活CPU,如果不能的话我要打苹果客服锁住我之前的串号,因为也修不好了,万一当初CPU套件被调换或者根本给我的不是我的板子锁住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lol

网友C:
维修有风险,你也挺无耻

网友A:
二级体值测量  CPU供电啊

网友D:
好好看下理论在修吧,这种被干过的板,修好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有风险,你也挺无耻

这位童鞋,维修的确有风险,但是搞维修没有收别人钱吗?是义务劳动的吗?就算是修坏了老老实实实话实说不就完了,那当你遇到把你手机修坏后一步一个套路谎话连篇一步一步忽悠你让你一次一次再拿钱给他的话你会怎样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看下理论在修吧,这种被干过的板,修好的可能性很小

确实,主要我没有什么基础,现在也有些失去信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级体值测量  CPU供电啊

具体怎样操作呢邓工?我属于零基础可以教我操作怎样测量吗?

网友(点评):
这位童鞋,专业维修的都修不好你觉得你自己小白白一个能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样操作呢邓工?我属于零基础可以教我操作怎样测量吗?

加我QQ 我教你  29748427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我QQ 我教你  2974842788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