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 PRO GAMER

楼主(2019-07-30):
B85 PRO GAMER
第一次能开机,进系统.重启后不亮机.
刷BIOS无效.

桥加上1.05V  电压有. 测波型发现不正常.

8065 换了OK.

网友:
那个华硕,华擎常坏的那个 小芯片. 上面写的29=XX的那个小J8.
这里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有电压不一定好. 要波波正常.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来的,修好多了

网友A:
楼主小手抖的厉害啊。

网友:
29=通病损坏

网友B:
这个板子8065是通病,但是也有很多时候电压偏高的把桥也会烧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就是这么做的哈,简单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手抖的厉害啊。

我自己拍的视频.图是从视频节下来的. 有点发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8065是通病,但是也有很多时候电压偏高的把桥也会烧了

这个1.05电压是正常的.  而且第一次能开机.  所以刚开始没在意,后来测来波形才发现的.

网友:
我有一块上电秒掉  一点思路没有

网友:
好6啊 看来有示波器维修真的好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的人!        图片看不清,哈哈

网友:
上次修个华硕的b75,一上电这个小芯片直接冒烟了,还好桥没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