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 Plus 大电流开不了机故障维修一列

楼主(2019-07-30):
  【故障机型】:iPhone 8 plus

  【故障现象】:开不了机

  客户描述说,手机使用中出现了不开机。

【故障分析】:
  手机是使用中出现的不开机,首先排除是不是手机死机了,还是手机没电引起的,都不是的情况下,拆机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判断。

【维修过程】:
  接充电器按开机键没反应,也没有充电电流,拆机,接可调电源,发现接电大短路。

  拆开机子,拿下主板,主板主供电的位置熏松香,接电看是哪里短路引起的,检查中发现,是WIFI芯片旁边的一个滤波电容 C7608_W短路引起的。
打开鑫智造查询图纸

  直接镊子挑掉,测量此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开机正常,功能正常,维修至此结束,引起故障的是主供电上的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的不开机。

有很多下小伙伴问我咱们维修师傅用的什么图纸资料?

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电脑端下载,手机号注册

网友:
还是松香好用很多

网友A:
想问下各位,你们用松香来定位的时候是整块板都薰上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各位,你们用松香来定位的时候是整块板都薰上么?

整块板都熏也太脏了吧,粘的慌。。我都是先摸哪个部分发热,然后再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块板都熏也太脏了吧,粘的慌。。我都是先摸哪个部分发热,然后再熏

楼主正解。。。

网友:
手机短路还是相对比较好维修的

网友:
还是松香好用

网友:
还是烧鸡来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