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用一会提示温度高!(刮骨疗伤)

楼主(2019-07-30):
型号:iPhone6s
故障:提示温度高!

正题:
          一个顾客寄修一台6s,说看视频/微信电话用4-5分钟会提示温度高!机器发烫严重!

机器到手,测试发现用SIM卡上网没事,用WiFi上网立马发烫!
拆机过程发现后置区域的后壳有重摔的痕迹已经摔开裂了!距离最近的刚好是无线模块!

取下主板发现以前应该换过无线模块,模块边缘已经没有封胶!①重做没发现有焊盘掉点!

单板开机发现电流很大,模块发烫,
②用松香大法!图片右上角融化!

③刮开模块发热点,里面是芯片和电容,测量电容体值对地短路状态!

④在刮开区域上松香,用1V烧,发现是芯片化了!

⑤风枪500度风速50,用刀片翘掉那颗芯片!
(好像是5G芯片,现在大多都是家用2.4G也就没有装回去)
单板开机电流正常!

装机,连上WiFi没有发烫或大电流!

息屏状态0-20毫安,正常跳动!

连接WiFi看了快20分钟电视剧无异常,OK打包发走!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能一起交流学习。谢谢

好的!不过我是自学的,描述不足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B:
从来不知道芯片还能拆开这样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知道芯片还能拆开这样修的

我也是查了相关资料才这样修的!

网友C:
我只能说,兄弟你好吊啊~~~老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兄弟你好吊啊~~~老牛逼了~~~

没办法!顾客急要!手里也没有模块,侥幸试了一下!

网友D:
手工厉害得就是牛逼,没模块刮来搞,是我非要等到芯片到手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工厉害得就是牛逼,没模块刮来搞,是我非要等到芯片到手才搞

哈哈!能等自然要换模块!!

网友E:
老师这个是wifi之前解过绑的吗,可以直接换一个

网友:
厉害了,直接刮开芯片

网友:
高手啊,还能这样搞,长见识了

网友F:
到你遇到时你会发现短路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修了至少上百个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这个位置烫的,每次都是对角!

网友G:
是直接把5G  IC除掉了吗
有WIFI模块也没有用,还得拆硬盘解绑wifi

网友:
真流弊  芯片里面拆芯片  吓死人的操作

网友:
实在是太强了,这样都没能修,厉害

网友:
在芯片的基础上操作 这太高端了 学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这个是wifi之前解过绑的吗,可以直接换一个

这个之前别人修过一次,应该已经解绑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直接把5G  IC除掉了吗
有WIFI模块也没有用,还得拆硬盘解绑wifi

这个之前别人修过,应该是解绑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你遇到时你会发现短路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修了至少上百个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这个位置烫的,每次都是对角!

对角应该就是2.4g的芯片了!

网友:
这种本身已经解过绑的还是直接换WIFI芯片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