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562P 不要随便改BIOS内容

楼主(2019-07-30):
RT~~~~一朋友装系统  进BIOS 改设置  !重启就不开机了!后来刷BIOS的时候没看一位是1.0的  结果刷了N次都不行!后来发现拔掉内存的时候  电流有跳变 内存和BIOS芯片有持续一段的波形,就是不显示!多开2次就没波形了!再插内存上去 又是开始的时候那样都波形不显示 断电再开又没波形了 而且电流不跳变!后来发现是4.0的  重新刷过BIOS以后  可以开机了!但是朋友又进系统设置BIOS 重启又不行了!在拆机编程器刷BIOS  又好了!第一次是换的BIOS芯片刷的!

BIOS是论坛下载的 是秒亮那种  可以去下载!去百度里面搜索 发现好多人又这个问题 绝大多数是放电就可以,我这个是要重新刷BIOS才可以!

网友:
多谢分享  还没遇到

网友:
是不是BIOS有BUG?可能性太小

网友(2019-09-20):
我也碰到过一台,刷了后不能更改BIOS设置,改 了就开不了机。后来装个原版系统不改设置才交差。

网友(2020-09-07):
可以换个bios芯片 重新刷 试试 用其他牌子 以前遇到过这种 折腾死人 保存bios 就不能开机

网友(2020-10-29):
5代以后的机我也碰到过两三台,不动BIOS 直接装安装版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2024-01-16):
刷BIOS时,一定要注意版本号,BIOS软件不能刷错,刷错会出好多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