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短路,BAT30CWFILM烧毁,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2019-07-30):
图纸是一个双基极二极管,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
可以用普通机器保护隔离电路上面的双二极管代换或者用两个二极管改一下

网友:
谢谢,已经OK了,我以为专用的

网友:
如果有料板,就直接在料板上面拆,如果没有就用两个普通的单二极管,把二极管的负极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铺铜二极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