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无wifi求助大神

楼主(2019-07-30):
有蓝牙,无wifi修过复位没有电压,借的1.8v
过几天又不行了
目前所有供电正常,wifi灰色,打开设置关于
手机
卡住,有蓝牙
求助 大神求思路
手机

网友:
换下芯片试下呢

网友:
打焊盘阻值,不行查供电,复位,时钟,换Ic.不需要卸硬盘解绑WiFi

网友:
一般情况下,打焊盘阻值,看看有没有断线,如果没有更换WIFI芯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换不就得了 6带不用解绑wifi

网友:
条件都正常就换下芯片。

网友:
板底断线 刚装上去可以 打开都正常但2分钟后又是灰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