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专用底座的9脚bios的刷写

楼主(2019-07-30):
看到好几个帖子,说飞线刷bios,看着都蛋疼,发个帖子。

网友:
谢谢分享,我就是这么做的哈,简单方便快捷

网友A:
是插表就大电流吗?谢谢分享,我就是这么做的哈,简单方便快捷

网友B:
有离线刷机的夹子,拆下来夹住刷就ok,都不用处理,速度最快

网友:
这个座子不是有好多

网友:
这个bios是用于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离线刷机的夹子,拆下来夹住刷就ok,都不用处理,速度最快

是的,拆焊毕竟不方便,离线夹子拆焊一次就行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bios,涨见识了

网友:
好多苹果电脑用这种BIOS

网友D:
这个座子叫什么名字啊。表示每次都是飞线刷,每次都整到怀疑人生。因为有时需要刷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插表就大电流吗?谢谢分享,我就是这么做的哈,简单方便快捷

楼主是在梦游吗,这是什么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座子叫什么名字啊。表示每次都是飞线刷,每次都整到怀疑人生。因为有时需要刷几次

以后这样贴装是趋势sop的慢慢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拆焊毕竟不方便,离线夹子拆焊一次就行

那个夹很容易接触不良,多用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夹很容易接触不良,多用几次就不行了。

的确不完美,总比焊上去写 写好 焊下来 方便些

网友:
弹跳坐姿好啊

网友:
这种有座子可以用的。二百多。太贵了。

网友:
我说的是没有座子的情况下

网友:
找个座子改一下就可以了,超薄笔记本很多都是这种芯片了还是1.8v的

网友:
如果以後用得多, 買個座子也沒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