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USB ID识别电阻坏导致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9-07-30):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不充电、主板漏电

维修过程:

首先拆出主板,接上充电电流表发现不充电,然后测量尾插测量点是否有5V输出到主板。测量发现尾插5V供电正常,观察主板维修过什么地方,在显微镜下看到上家动过USB。

剪开屏幕罩,取下USB管理芯片U4001,用万用表给焊盘打对地阻值,当测到C2脚TRISTAR_USB_BRICK_ID_R,USB输出ID识别信号这路时发现对地阻值OL,正常情况下对地阻值为1667;经过观察发现C2脚连接电阻R4001。

显微镜下观察到这颗电阻居然松动了,一端从焊盘上掉了,果断从别的主板上找到相同阻值的电阻替换掉,焊接好USB管理芯片,清理干净主板,接上充电电流表观察发现充电正常。装回主板,扣上电池,正常开机,测试各项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A:
这个故障难道是上家换芯片碰到电阻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难道是上家换芯片碰到电阻造成的?

应该是,上家可能不小心碰到了,虚焊了。

网友:
修手机手工很重要,还得细心

网友:
学习了,又学到一个信号

网友:
楼主就是不简单,已经盯了你好久了(●—●)

网友:
这手机原本可能是U2坏了,结果手工不到位,把电阻搞脱焊了

网友:
原件太小 你们都买的什么显微镜!!!!!!1

网友:
看来手工必须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