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下我哪里分析错了?

楼主(2019-07-30):
   我师父也不会修主板。只有自己摸索。先谢谢进来的朋友

   有个P7不充电。不上电池插上USB有0.05到0.08的电流。我以为电池坏了。给换了个故障依旧
   测试主板电池基座。发现正负极短路。也没有电压。于是我就用1v的电压来烧。烧了2A的电流。没有发现发热的部位。。。。。。
   没办法。幸亏找到图纸
    我把VBATT上面的四个电容两个二极管都拆了。结果还是短路
    vbatt在过去就是电源IC了。电源IC也拆了。还是短路

   我想问下。是不是我分析错了。因为我是小白。不是很懂。

网友A:
你的分析没有错,继续找短路的地方,这个VBAT供电支路很多,解决短路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网友B:
你的分析没有错,找短路问题

网友C:
1V电压不热那就加电压啊,电压一直加到5V都没事的,你上1V电压的时候直流稳压源没有出现短路保护那就是可以烧鸡出发热点的,再继续加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V电压不热那就加电压啊,电压一直加到5V都没事的,你上1V电压的时候直流稳压源没有出现短路保护那就是可以 ...

谢谢回复。不能再加了。2.5a就打表了。已经2a多点的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分析没有错,继续找短路的地方,这个VBAT供电支路很多,解决短路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很多支路。我明天再仔细找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分析没有错,找短路问题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分析没有错,继续找短路的地方,这个VBAT供电支路很多,解决短路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大神能帮我看看哈。鑫制造里面图纸。
我搜vbatt   就只能看到通电源IC。没有发现其他支路

网友:
VBAT是4.2V的,调1V略微小了点,电流调大点,试试哪里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好好的找下,你自己都没动手吧……

谢谢。我在软件上面搜 VBATT   咋就只出来一个电源IC的图。请教下咋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好好的找下,你自己都没动手吧……

我基础不够。很多线路标识看不懂。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在去找找相关的书来看看

网友:
小白跟着学习下

网友:
u1401和U3803才是VBATT的去向。

网友:
期待能给出正确答案

网友:
把电源IC取下来试试

网友:
一般都可以设置2V来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不能再加了。2.5a就打表了。已经2a多点的电流了

电源不行,软脚虾,烧不出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