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开机1.3掉电0.17

楼主(2019-07-30):
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1.5掉电0.5 拆机 测试1.3 掉电0.17  加焊北桥开机能亮 但是主板cpu 处有很大的电流声  装机测试后半小时没问题 客户拿走后又变成老样子   后吹了下cpu 供电芯片 又能亮 但是还是有电流声 最后料板把 cpu供电ncp53938 下的三个小ic 5359a 和6个滤波电容全换  电流声消失  测试2小时稳定正常 ..

网友A:
厉害了    希望用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希望用的住

还是有点心虚的就是老机器了懒得细细折腾了 天太热 啥都不想干

网友:
这样的机器最烦了。。。。。。。。

网友:
楼主换了CPU供电芯片和小芯片,怎么不把MOS管也换掉啊!

网友:
估计之前加焊只是加热到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