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80 6代半cpu换6代问题

楼主(2019-07-30):
e42-80  cpu 坏  型号sr2jh 6代半的u  没有一样的u 就换了现有的i7-6500u的u  开机电流0.38  cpu 有2路供电不出 bios在换u后第一次通电前就先刷了原厂  焊接问题不大 按理说应该是通用的这俩u 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给商户说了 交换800 换u1000 商户就是要换u 灌胶较少 现在真是头大啊

网友A:
孤陋寡闻,6代半是什么cpu?

网友:
LV6不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孤陋寡闻,6代半是什么cpu?

i7-65xxu不是6500这样 八代也有啊

网友C:
CPU坏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坏放弃了。。。。。。。。。。。。。。

cpu是好的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i7-65xxu不是6500这样 八代也有啊

做bios吧,只能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i7-65xxu不是6500这样 八代也有啊

那个区别不大吧?BGA做的如何?

网友D:
6500是6代半?你确定?还是我的知识更不是了

网友:
围观中 什么是6代半

网友:
Intel有refresh的,架构  工艺,说不清

网友E:
这个板子,有6代也有7代的,板号是一模一样的,我这有3块坏U的板子!这板子就爱坏U!
都是U坏,有一块是完全的烧坏了,一块是烧坏了CPU的桥部份,还一块有点意思,CPU的COMS供电的内部模块漏电!换个电池就可以开机了,但是漏电历害,放一晚上电池就只有2.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有6代也有7代的,板号是一模一样的,我这有3块坏U的板子!这板子就爱坏U!
都是U坏,有一 ...

是的,基本cpu挂

网友:
这电脑的CPU确实坏的不少,我这里有好几块废板,都是U坏了。直接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F:
自从拆过3代的cpu爆了,后来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从拆过3代的cpu爆了,后来都是直接换板。

现在的板子都是soc,光秃秃啊

网友:
交换靠谱不?这么低电流没跑起来呀这种机换u也是特别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6500是6代半?你确定?还是我的知识更不是了

哈哈  我怀疑我的脑子是不是不够用了

网友:
这种机器报价1000换U,换好都不敢保修,一返修又是CPU坏,脑壳子不得嗡嗡的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