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C 有3V没5V (神州战神K670D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9-07-30):
第一台 E550C

板号:NM-A221

故障:进水不开机

1.拆机一看 嚯 这还能修好了吗

2.不修就没钱赚 先付出才会有收获啊 洗洗刷刷 电阻电容腐蚀的换掉 板线断的飞线 10086分钟过去了

3.插电测试 待机0.01 按开关没反应 测待机3V正常 5V没电 上示波器也是一点动作都没有 5V上下管滤波电容全换还是一样 对地值正常

4.测待机芯片12脚VIN正常 13脚3脚正常 16 17 18 15 14 2脚无一断线 再测量开启0.9v? EN1与EN2连在一起 3V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开启0.几V好像不太正常啊 拆掉PD17 电压上来了 3V高电平 但还是没有5V(由于故障一样没有解决 我又把PD17装回去了 这里埋下了一个隐患)

5.前面测条件都正常 那就换芯片 型号是RT6585B 没有这个型号的 论坛里说TPS51225可以代换 找了半天 找到一个TPS51225B 装上去试试吧 3V变1.9V 5V也差不多 同时待机变高 看来这个51225B不通用 有点灰心了 就在这时 天无绝人之路 翻到最后一片主板找到了51225C 这个是和51225通用的

6.装上测试 3V 5V都出来了 按开关 还是不开机 我晕liao 怎么这么多问题 测量EC供电ACIN复位lid都正常 EC就是不发出PWRBTN 程序EC内置应该是 但外挂的bios也连到了EC  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

7.有一个相同EC的板子 我换了下EC结果还是不行 想想应该是还有条件没满足 到底还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想到之前PD17拉低开启 此二极管负极连到EC79脚 控制信号MAINPWON_EC 测量EC那端0.几V 果断拆下 再测量电压上来了 开机正常

第二台 神州战神K670D-G4D1

板号:6-71-W65K0-D03

故障:时开机时不开机 按开关没反应

这个代工厂的板子有个DD_ON转换电路通病 换q16 q19 解决 主板元件位置图我就不拍了

网友:
第一个 MAINPWON-EC 有点奇怪了,有点奇怪了。。 难道 TPS51125C和RT6585B 有点 异类?有点奇怪了。。。

网友A:
确实要敢于挑战啊,难度系数5星,

网友:
达成这程度得多久呀?

网友:
联想太糟心le

网友:
学习了,51225跟1225c通用,跟1225b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要敢于挑战啊,难度系数5星,

你发的帖子也好多 向你膜拜

网友:
MAINPWON_EC啥信号

网友B:
还好进水的位置没有什么重要的芯片  第二台直接一坨锡可以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进水的位置没有什么重要的芯片  第二台直接一坨锡可以解决吧

要按时序来

网友:
厉害了,这搞挺久的吧

网友:
大面积进水,换件和补线很头痛的事~

网友:
E550的机器进水进的那样了,修好真不容易啊!

网友:
蓝天的板子真的烂,

网友(2019-09-04):
神州的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下次修到注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