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VX 2.0 不定时掉电维修 一个电阻引起的血案

楼主(2019-07-30):
机子是五个月前换板的   刚好过保没几个月  能搞好就搞好  不定时掉电  有时滚动条掉电  有时触发不上电 有时不触发   有时跑吗没显示就掉电
好绝望啊  只能拆机看下有没进液  拆进瞪大眼睛  没有进液   心凉透了   刷刷BIOS  不行
  调个EC 过来  换上 还是不行   靠  这板要1600左右  难到要跟客户扯皮了
没撤了  难过的进入梦乡
今天咬咬牙   老子用水洗下 看看能不能好  拿着板纠结了半天   拿起手机子开手电筒 一个个零件的看

最终发现一个电阻有点不正常  换上 测试OK

网友:
能找电阻的都是大神

网友A:
老子用水洗下 看看能不能好  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子用水洗下 看看能不能好  真的假的

没洗   最后一刻看到电阻有问题

网友B:
电阻有问题怎么看出来?楼主帮忙分析下吧|!哪种电阻可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有问题怎么看出来?楼主帮忙分析下吧|!哪种电阻可疑???

跟周围长得不一样  注意看是看的出来的

网友:
好险好险

网友C:
哪里的电阻,说下具体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电阻,说下具体的思路

没思路  就是眼睛要亮   图片镊子指的

网友:
以后维修解决不了就一个一个看,长得奇怪通通换掉

网友D:
看了下点位,原来是1.0V的频率设定电阻,眼神真好,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点位,原来是1.0V的频率设定电阻,眼神真好,佩服

绝望中看到的   眼睛很重要

网友E:
这个电阻是不是有轻微烧糊现象,不然你怎么看出来啊

网友:
楼主这个观察真的太厉害了

网友:
肉眼看得出来真牛

网友:
华硕的板电阻很容易出问题,前几天也修了一台,老是掉电,一亮机马上就掉,发现一加热ec就正常用,第二天又不行了,把ec旁边的电阻电容加焊一遍都不行,ec也换了也不行,后来就把ec旁边的排阻全换了,就好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这位也是大神啊,连电阻就不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是不是有轻微烧糊现象,不然你怎么看出来啊

就是看起来不正常

网友:
.................说下具体的思路

网友:
看起来不正常?有绣那种吗?怎么一眼看出来那么多那么小

网友:
你这真是火眼金睛       这都能搞定   厉害

网友:
这种一般先放烤箱里面烤一个小时的

网友:
眼遁,眼睛瞄之术!…… 啊,这电阻长得不一样,换他试试,哦,好了,厉害呀楼主,观察入微,看来以后没头绪的时候,要好好目检了,学习经验了,不错

网友:
佩服楼主  观察的真仔细

网友:
LZ火眼金睛厉害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修得够精细呀,能修到小电阻的都是高 人

网友:
楼主牛逼啊!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来了啊!

网友:
不定时掉电难修,学习了

网友(2019-09-04):
修机器,有时候没头绪,观察很重要。嘿嘿,谢谢分享。。

网友:
肉眼都看的出来电阻坏了?

网友:
这样的小电阻引起的问题最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