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开机报错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9-07-30):
X240一开机就出这个英文  TO interrupt normal,press Enter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一开机就卡在这里不动了  大家有没有修过这种问题  本人很少修ibm的机器  有点不怎么懂   修过这个问题的请教一下大家  谢谢

网友A:
bios看看启动项,u盘启动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看看启动项,u盘启动正常么

开机就卡在哪里了 哪里都进不去

网友:
问题刚解决了 谢谢大家了   刚刚刷了一个BIOS就可以了  大家以后看见这种问题直接刷BIOS就可以了  麻烦大家了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呀,学习了。楼主分享下BIOS吧

网友:
bios引发这种情况以前遇见过

网友:
重新写过bios试下

网友:
刷淘宝买的那种bios   ok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