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3A78DL和EL主板,有维修过的前辈给指点一下!

楼主(2019-07-30):
铭瑄主板,有的是有复位不跑码,有的没有,cpu供电不对,都修好还是一样不跑码!这个主板有个通病内存旁边两个电容都是鼓起来!换了也不行。

网友:
哈哈。干北桥,桥,桥,桥

网友:
没说怎么修啊

网友:
查条件呀!慢慢搞吧

网友:
一看到amd的就头晕!

网友:
这种老主板 都是桥坏的多了

网友:
刷BIOS干北桥,

网友:
这么老就别修了,修出来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
先刷bios,然后开始拆芯片,拆串口,拆网卡,拆声卡,拆到跑码为止

网友:
我专业修这个的 基本上都是北桥坏了,这个板子北桥发热大